[照明] 又来折腾18瓦内嵌圆灯了依然是熟悉的操作短接LED灯珠

楼主(2025-07-16):
又来折腾18瓦内嵌圆灯了依然是熟悉的操作短接LED灯珠

单位退下来的,灯珠有炸的全扔了,剩的灯盘好的,电源高压电容鼓包的。
整整给出租房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哈哈,短接是我的专利,你凭什么用

网友A:
炸的珠子捏碎了,然后一大坨XI呼死?高,实在是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炸的珠子捏碎了,然后一大坨XI呼死?高,实在是高!!!

不都是这样修的吗?
要么就换灯珠,不想换或者没配件就是这样做了

网友:
短接灯珠,可以稍微减小驱动电流,降低功率,不然很快别的灯珠就会坏。

网友C:
短接了,其他灯珠的电流就大了,后续寿命就看散热好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都是这样修的吗?
要么就换灯珠,不想换或者没配件就是这样做了 ...

不改电阻的话,剩余灯珠分到的电流会大一些,又把阳寿降了吧

网友:
又学到一招:短接

网友:
这种驱动器 正经恒流驱动的不多?

网友:
这样寿命更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的珠子捏碎了,然后一大坨XI呼死?高,实在是高!!!

对,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动动手就有收货,恭喜点亮!

网友:
短接后注意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了,其他灯珠的电流就大了,后续寿命就看散热好不好了

串个二极管?

网友:
短接大法好啊

网友:
功率插座看着怎么不对劲,18W的功率,下面怎么出来个0.18KWH.....点了10个小时?

网友:
LED灯珠都有寿命的,短接后其余正常的灯珠也会加快老化

网友:
正好有几个坏掉的射灯还没弄,本想着拆东墙补西墙的,没想到还有偷懒的法子!

网友:
这种灯珠一颗坏了,其他剩下的也差不多了,修好管不了多久一样要坏,除非全部换新的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