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免维护铅酸电池有啥特征没?准备加液

楼主(2025-07-16):
听说免维护铅酸电池是不能擅自加蒸馏水的?越加可能坏的越快,那么啥样的是免维护的?有啥特征没?

家里二轮电瓶车买了六七年了,起初能跑5、60km,现在只能跑16、17km,至今从未维护过;

从亏电到充满,现在只需要4个小时左右就能充满、转灯。

想加点蒸馏水来增加续航,又有点不放心,拆开看了下,是超威的铅酸电池,没看见具体型号,不知道是不是免维护的。

把电池液帽拿掉,能看见里面底部平整的粉色的什么东西,不知道是常说的海绵还是啥,未见有液体覆盖。

也不知道能不能加……大佬们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无救的,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我加过,有的有效果,有的不行,反正要报废了,试试吧

网友:
免维护的就算了,别折腾了,都六七年,到时间换新了

网友:
我加废过一组48v,不加之前还能用用的

网友:
算了吧,都六七年了,还是换新吧。

网友:
趁着现在铅酸电瓶便宜,抓紧换吧

换之前,先称一下你的老电瓶的重量,和新电瓶对比一下,估么着你的沉,可以少花点钱

网友:
效果应该还是有的,粉色的应该是带孔的PVC网片

网友:
到时间了,还是换了算了

网友:
加水对充满不转灯的那种有效果,对容量恢复效果可能不大,而且要注意加的水,不纯可能会增加自放电,另外不是免维护的加水盖在上面,很明显,电池外壳好像都白色的,能看到液面,有上下刻度线,免维护的,加水口在一个大盖子下面藏着

网友:
都六七年,到时间换新了

网友:
电驴和电三轮都加过水,加之前轻微鼓包充电发热,加之后充电时间延长,正常转灯,续航延长。
有人说加了就报废可能是巧合吧

网友:
换新的吧,免维护的和原来的水电瓶内部结构不一样,加过几组4820的对续航啥的没用,而且过三个月准坏

网友:
6 7年了大哥,是马儿都吃了几吨草了

网友:
支持折腾,反正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夏天铅酸电池电压降低,如果不用定时器,经常电没用完就充一晚上,充电器又不能正常转为小电流浮充,就会有大量电解液流失。。。这种一般外壳比较鼓,中间的电池比周围一圈的重量轻。。
这种电池加水是有用的,要用TDS接近0的水,包括真的纯净水,好的蒸馏水,最合适的是所谓的超纯水。。。

2010年以前是普通蓄电池,后面都是凝胶款式了,加水,没那么立竿见影了。。。
我个人觉得还是找个有容量设备的店家,。看一下容量。。。一般容量最小的那个换一个容量正常的电瓶就行了。反正现在17km都能忍,修修能跑30km是成本最低的。。。

网友:
等候看结果

网友:
新的基本上没啥用

网友:
72v20a,我这里换新的350元

网友:
内部极板都结晶了,要更换极板除晶修复,加水如果上盖压条没粘好,充电时会漏液,反正不加比加好,加了立马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