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日本松下电芯是不是假的。看上去价格不错

楼主(2025-07-16):
0.07 reB:/ U@l.Px 09/07 【抖音商城】https://v.douyin.com/R_gin-dhxTs/ 特斯拉进口18650锂电池3400mAH大容量手电头灯小风扇头灯电宝通用
长按复制此条消息,打开抖音搜索,查看商品详情!

想组一个十节电池的电锤电池

网友:
你先上个车,我再上

网友:
这种绿皮热缩管几分钱一个,建议楼主买一些回来测试一下

网友:
这么便宜99.99%是套皮的

网友:
百分之百是假货或二手拆机

网友:
这个价格就100%是假的了.

网友:
手电风扇用的,即使容量没虚标内阻肯定也很大,不可能是特斯拉的

网友A:
某多有几个卖家是诚信经营的?特别是这种低价物品,是真的可能性……堪比中彩票了吧

网友:
不管假不假也不能用于电锤,这个其实是松下的容量型电池,放电电流小,只有5-10A,要买动力型电池,那个放电电流能达到20-30A

网友:
这么便宜肯定没好货,买家没有卖家精,你看看店家还卖什么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多有几个卖家是诚信经营的?特别是这种低价物品,是真的可能性……堪比中彩票了吧 ...

他这是抖音上的,基本上没有真货

网友:
你买国产的也不差啊这种的没法判断真假

网友:
这个价肯定是假的了。

网友:
就是3400mah的国产储能电池,3块钱也买不到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国产的垃圾电池都不止这个价

网友:
现在天上掉馅饼是不可能了,掉的都是陷阱。这个2.99元的肯定是废电池,买它就是白扔钱,还不如2.99元的国产电池。

网友:
拼多多上也有很多这样的电池在卖,而且好评很多,估计大多都是雇来刷好评的,要么就是屁都不懂的傻二。实际容量不到1000毫安时,是工厂处理掉的废品。

网友:
北极星之光科技这家卖的电池算比较便宜的了,但松下3400也要12元多才能拿到。而且松下的这种大容量电池电压要充到4.35伏,容量才能达到额定值,要是按4.2伏充电,容量则差很多。你首先要确认你的充电器能满足要求才能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