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设计个铝合金外壳,集思广益给点建议灵感

楼主:
给MW发射器用的
屏幕只是装饰用的

网友:
看上去很漂亮的

网友:
搞得太花哨了,实际出来的效果不好。这种壳体,外观质感会比较查,还是简洁一些比较好。

网友:
广告词咋说来着.......简约而不简单

网友:
看上去很漂亮

网友A:
MW发射你磁棒还是金属天线?铝壳不怕影响信号发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发射你磁棒还是金属天线?铝壳不怕影响信号发射吗?

真正做发射谁用磁棒,都是用天线发射

网友:
壳子的图片可以少一点,然后用单色的图,大小字体一致排列好,集中在一面上,成本也会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