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尼二极管作用的疑惑

楼主:
最近维修一台ATX电源,问题出在推动级,于是在网上补习了一下推动级的原理分析。关于推动三极管C,E极所并的二极管,一般都称为阻尼二极管,常用的是快恢复二极管,二极管负极接三极管集电极,正极接三极管发射极,按此接法理论上又说不过去。

电源从变压器2脚进入1脚出至三极管集电极,三极管开通时,变压器2脚为正,1脚为负,三极管关断时,变压器极性互换,叠加的电压正极在变压器1脚,很可能击穿三极管,所以在此处用单向二极管并不合理,用稳压管才是合理的。明伟电源就是用的33V稳压管。
对于功率输出极的阻尼二极管,我在问与答中得到的答案,竟让我感到迷惑,二极管的阳极接三极管的集电极,二极管的阴极接发射机,这不两者都是一个方向导通吗?现在用NPN极性的三极管于此根本就说不通,若用于PNP极性的没话说,可他根本就没提是什么极性的三极管,下面是问与答给出的答案,希望网友们不要盲目轻信任何所谓的答案,

楼主:
若于PNP三极管,好像也不对啊!

网友:
二极管阳极接三极管发射极,阴极接三极管集电极,这是针对NPN型三极管而言,如果是PNP三极管,所并入的二极管极性也要反过来接,这表述也没什么问题。在三极管发展早期以锗材料为主,这种材料制作PNP型管比较合适,但稳定性和价格优势均不如硅材料,所以现在以硅材料为主的环境下大多是NPN的三极管(包括芯片内部也大量集成NPN型管苾),因此常见的电路都以NPN管设计为主,自然阻尼管接法也以NPN型管作表述。
功率输出三极管比较简单且常见的电路就是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包括以2003驱动芯片内部都集成了阻尼二极管),这种电路几乎都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反向并接一只二极管,是标准的阻尼管应用电路,也有直接采用内部带阻尼管的三极管进行驱动的,这时可在电路板上省去外接阻尼管的位置和空间,使用比较方便。

网友:
感觉资料说的是的啊,再想想

网友:
VTS管吧     防止电压太高损坏三极管

网友:
我理解是1脚始终是正极,在关断时产生反向电动势,变为1负极2正极,二极管吸收了反向电动势。

网友:
对于大家的不同答案是不应该盲目轻信,要用自己的头脑分析一下,过滤。

网友:
给变压器电感能量释放通道用的,阻尼震荡

网友:
加二极管就是防止反向电压击穿三极管或者MOS管,变压器的反向电压可以轻松达到电源的2倍,400伏驱动电压翻倍成800伏,这么高的电压需要用到更高规格的三极管,提升的成本可不是三毛五毛,但加个二极管短路掉这些反向电压就只需要一毛!

网友:
初级在管子开通时直接把能量传到次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