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CBB61简单比较

楼主:
从松下变频空调变频板上拆下的电容,不知道是什么厂家,查不到,尺寸要比网上买的电容要大一点,重量也比网上买到的重一点,所以说,网上能买到的零售CBB61电容啥质量不用说了,拆了一个看看,里面全是金属膜,一层又一层,估计有几百上千层

网友A:
像这种CBB电容,生产门槛本来就不高,小厂生产的太多了,价格也做得十分便宜,新的用着还不错,就是容量特别容易损耗,很快变小,所以经常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CBB电容,生产门槛本来就不高,小厂生产的太多了,价格也做得十分便宜,新的用着还不错,就是容量特别容易 ...

如果是阳台或窗台上的空调,一年一换都不是问题

网友B:
高空室外空调,换一次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空室外空调,换一次200+

我们这里高空费每台150.维修费每台150,零件费另计

网友C:
这种电容主要是寿命不长,往往会因温度变化导致内部铝箔断裂而导致容量下降或丧失。

网友D:
空调用的风机电容就是体积大 一般是四插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空调用的风机电容就是体积大 一般是四插位的

空调一般用cbb65,很少用cbb61,估计61的耐纹波很差,过去用cbb61的做电火花放电电容,很快就损坏了,容量归零。

网友:
来看看比较的结果如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调一般用cbb65,很少用cbb61,估计61的耐纹波很差,过去用cbb61的做电火花放电电容,很快就损坏了,容 ...

CBB65一般用在压缩机启动,基本没用在散热风扇上,因为容量都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调用的风机电容就是体积大 一般是四插位的

四插片的一般质量好的话输出强力更强,如果质量不好的话,该坏还是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容主要是寿命不长,往往会因温度变化导致内部铝箔断裂而导致容量下降或丧失。 ...

还要看制造工艺和用料,正规大厂大宗商品订单的质量会好很多,网上零售的都是鱼龙混杂

网友F:
大厂的电线都粗,小厂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厂的电线都粗,小厂很细

也不能这么说,大厂用铜线就不用太粗,反而有些杂牌的用铝线或铜包铝线就很粗,所以想要质量好的,只能从空调厂生产线或电风扇大厂生产线上弄

网友:
还是买靠谱的电容省事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能这么说,大厂用铜线就不用太粗,反而有些杂牌的用铝线或铜包铝线就很粗,所以想要质量好的,只能从 ...

cbb65的邢台货很多很多,质量就不咋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插片的一般质量好的话输出强力更强,如果质量不好的话,该坏还是会坏 ...

插片数量应该和质量没关系,只是为了安装时方便插线。

网友:
买过几次这种电容,寿命没有原装的长,这种电容有人拆过,里面灌封了一个400v的cbb电容,还不如我直接买个630v的cbb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