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气搞和电镐。电镐会不会不那么震手。

楼主:
我用来打焊渣的。
目前有一把小气搞。也叫气铲。感觉很震手。
然后有一把大型单用气搞。你懂的。太吃力了
目前两把都能干活。气铲震手。大电镐费力
要不要再买把三用轻锤。或锂电三用轻锤

网友A:
气镐是不是因为本体比较轻,所以比较振手?电镐还是有点重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镐是不是因为本体比较轻,所以比较振手?电镐还是有点重量的!

小气搞很轻才一公斤。

网友:
硬打硬肯定是重型的工具不震手,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
工业
搞个稍大些的气镐更合适

网友:
自己重量大肯定会稳定很多

网友:
都是靠冲击,不可能不振手,

网友:
对于震手的问题,可以把手把自己加工做一下,用些软的气垫之类的东西缠绕一下。

网友:
加防震垫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气搞很轻才一公斤。

气镐居然这么轻?还没玩过气动工具。

网友:
参考静电积尘原理 让架子带上静电吸附切割粉尘 ,有一层粉尘保护 焊渣清理应该就不那么费力了

网友:
楼主辛苦铲这个…外行有个想法:安装U形铝合金条,焊渣堆积多了后,取下扔掉,换新的

网友:
其实我更喜欢气动工具,威力猛

楼主:
还是用品牌小电锤三合一的电镐档好用。不那么震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