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两块垃圾电池

楼主(2025-07-16):
电池是大几千电动工具原配的,电池使用不到3年,使用频率平均一个月一次,
其中一块早就充不了电,另一块续航也明显的缩短,这质量也是无力吐槽。

拆开测电压是每串电芯电压不等触发保护所致,
以为是保护板电源取电位置不当,在其中的某串取电导致该串电芯电压低于其它串电芯。
实际测量后两块电池电压低的电芯并非同一串,这就排除了是保护板取电位置不当。

接下来测保护板有没有漏电,测每串均衡电流1.5-3uA正常,不是保护板的问题。
剩下的问题原因就是电芯自漏电了,自漏电也太离谱,这电芯是垃圾到极点了。
对比十几年前生产的库存全新手机电池,现在拿出来电压都在3.5V以上,对比这电芯不是垃圾到极点了吗?

还刹有其事用米字螺丝,搞得跟真的一样
是怕人家发现用的垃圾电芯吧

两并才4Ah还是宣称的,实际能不能达到得另说,这种低容量的垃圾电芯也没兴致去测它。
不知是什么垃圾电芯
只测了下内阻,在15-20mΩ
两块电池都是只有两串电芯电压正常4V以上,另三串电压2.4-3.5V,

给电压低的电芯充电做均衡

本次拆修结束

网友:
现在的电池追求能量密度,同时又要控制成本,各方面综合下来,自然比以前低密度的电池容易出问题

网友:
3年,一个月用一次,这就不行了
这电池确实垃圾

网友:
越用得少越容易出问题。

用的多点,经常充电还会有均衡,一个月用一次,电池得不到均衡,自放电大的先没电不是很正常?

还有,这个应该是动力电池,然后用得少再经常满电保存,对电池寿命也是不利的

网友:
每串单独充满试试,一致性比较差就会这样,均衡一次能管一些时日

网友:
多少钱买的才是重点

网友:
单独一节或者并联用的无所谓一致性,串联的大充大放的电池一致性要很好才行,全部一次性更换吧

网友:
说买电池一直都没下手

网友:
大几千电动工具原配的电芯不会这么垃圾吧?

网友:
单节2000mah有啥问题?
难道单节3500,20C放电?

网友:
自放电的锂电真鸡肋

网友:
没看见MOS管吗?难道在背面?

网友:
现在的电池质量良莠不齐

网友:
我半年前做的电池电压都只能充到20.4v了,说明极度不均衡单串保护了。后来做的那个电池没有打螺丝充2次就发现不均衡,所以这个还是得带均衡的主板,你这个看起来放电保护的场管的都没有,看接口是牧田不是威克士

网友:
我碰到好几个这种灰电池都充不满,一直在充就是不转灯,但是手电是能用的。

网友:
电池越不用越爱出问题

网友:
好设备配套垃圾电池和充电器是常有的现象。

网友:
大几千的工具就配这样的电池组,感觉保护板非常一般般。

网友:
这个保护板背面是不是还有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