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手机充电问题

楼主:
红米手机note11Pro,慢充不行,充电宝不行,只能用,之前更新更新过系统,换过两次电池,更换了个新的充电小板,问题依旧,求教各位大佬,说明一下,具体出现问题的时间不确定,应该是更新系统之后,

网友A:
小米杂货铺的东西都是贴牌卖,搞不清楚,过保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杂货铺的东西都是贴牌卖,搞不清楚,过保就坏

一直抵制渣米的撸过...

二○二五年七月十六日

网友:
我喜欢红米手机,它经摔,经用噢,但还没遇到过此问题。

网友:
我的22年买的同款还在用,就是耗电快,大都是慢充充电。现在的红米note系列价格真便宜,当初11pro 8+256  2000多

网友:
note8,note9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杂货铺的东西都是贴牌卖,搞不清楚,过保就坏

说过保就坏可能偏颇了,我这个马上5年了

网友B:
搞手机店去修。

网友:
我的红米Note 11 5G暂时正常,用的是最新的系统

网友C:
再刷个官方系统试试?

网友D:
小米手机别看10多年了,我还是1代首轮用户呢,用过几个小米,动不动就出bug,还自动重启,这在我用过的蓝绿厂的手机上几乎没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手机店去修。

不值得了,不值200块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刷个官方系统试试?

目前刷官方得解锁,但是我没有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米手机别看10多年了,我还是1代首轮用户呢,用过几个小米,动不动就出bug,还自动重启,这在我用过的蓝绿 ...

性价比高的,不错的选择,同等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