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美的带继电器电磁炉C21-RH2151(采用三洋LC87F0K08A方案附原理图))

楼主(2025-07-16):
今天拆解一个美的带继电器的电磁炉,在美的电磁炉中算是高端产品

型号等信息丝印在电磁炉底壳上

内部结构

主板部分

开关电源驱动芯片型号为PN8126F

主控芯片为安森美LC87F0K08A,打的是美的LOGO,后边附LC87F0K08A规格书

用于小功率持续加热切换加热盘谐振电容的继电器

主板型号信息

主板背面

AP2952降压芯片

触摸按键及显示控制板

触摸按键及显示控制板背面

用于LED驱动芯片型号为AIP1640

触摸按键控制芯片为比亚迪的BF6912AS22

EMI抗干扰电路板

EMI抗干扰电路板型号信息

附:美的电磁炉主控芯片LC87F0K08A应用原理图及规格书

网友:
该电磁炉的炉蕊真心不错的。

网友:
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铜线盘的

网友:
这个美的看着不错啊,但是盘线依然还是直接焊板上的,差评

网友:
芯片还是美的标

网友:
加热线圈用料十足,现在便宜的电磁炉的线圈估计少一半铜线,还有可能不是全铜线

网友:
大厂做工,电路板上还有三防漆

网友A:
原来连续加热靠继电器来实现的。
带抗干扰的电磁炉头次见~我家电磁炉开动后依靠天线收看的电视机都被雪花覆盖。
这pcb上元件那么多(我家电磁炉里元件连这个4分之1都不到),密集恐怖症者见了非昏倒不可~

网友:
以前的电磁炉用料很实在的

网友:
这个电磁炉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这个产品做得不错啊。

网友:
线盘架做的漂亮,看起来高大上

网友:
2015年的

是铜线吗

网友:
这个散热风扇,像笔记本电脑上的,还是超薄的。

网友:
用料还不错,就是不知是不是铜线盘,是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连续加热靠继电器来实现的。
带抗干扰的电磁炉头次见~我家电磁炉开动后依靠天线收看的电视机都被雪花覆 ...

原来连续加热靠继电器来实现的 ------ 用于小功率持续加热切换加热盘谐振电容的继电器!不是大功率状态下。没有继电器的机型小功率加热是断续的,不是持续的。

网友:
这个电磁炉不错,是铜线盘的,别问怎么知道是铜线,因为我曾经修过同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