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货场有批VNA在拆解,里面有什么可以利用的?

楼主:
货场有些老的矢量网分在拆,有8753还有更老的,这里面能有些高精度电阻或精密电源基准什么的吗?

网友:
二手整机直接卖都能卖好几千了吧

网友A: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反正尽量不要把东西拿回家,拿回家就难脱手,扔了不甘心用了又没处用.

楼主:
就是这个想法,有大又重,只想拆点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不折腾了。等拆34401或其他肉多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