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入手一把威达的棘轮快速活动扳手

楼主(2025-07-16):
有时候拆螺丝,没有棘轮,很不方便,特别是螺丝太脏了,或者丝牙有问题了,用活动扳手松了以后他还有点紧,用手又拧不动,用活动扳手又很松,这种时候这种棘轮快速活动扳手就派上用场了,试了一下这种扳手,适合螺丝不是很紧,用手拧不动的情况适合用它,但是要拧到很紧的话,大螺丝不行,小螺丝没问题。因为这种力矩不能太大,太大容易坏,平时工具里面也有那种,一边棘轮一边开口的那种,唉,有时候热天难得来带,带一把这种顶几把用。国产的价钱不贵,30块几钱,日本威也的太贵了,接近100了

网友:
看着不错啊。相当好

网友A:
抚摸、收藏的精品。

网友B:
这个和活动扳手有什么 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活动扳手有什么 区别?

带棘轮功能,可以不用取出来,直接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抚摸、收藏的精品。

这么便宜的扳手,随便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干的活,活动扳手也应该可以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干的活,活动扳手也应该可以干吧

活动扳手没有他速度快,有些时候那个螺丝松了,但是也有点紧,手拧不动他就派上用场了,活动扳手的话一下一下的慢

网友:
抛光打蜡贴膜保存好

网友:
只要好用就行

网友D:
这个怎样实现单向功能?是往回扳的时候会张嘴吗?我用的是这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样实现单向功能?是往回扳的时候会张嘴吗?我用的是这两种。

我就是好奇是怎么实现的,所以说。买一把来看看,原来是这样实现的

网友:
终于明白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