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睿登RD6018p加个触控串口屏

楼主(2025-07-16):
做个纯触控屏,5寸还是7寸合适呢?

网友:
要自己写界面和程序么?

网友:
程序得程序设计吧,屏幕分辨率也不合适,如果直接原主控驱动换大屏幕相当于酒掺水马赛克很明显,如果用程序模拟吧触屏的操作变成按键也很复杂,不亚于重新自己编程序设计了

网友:
估计得写程序

网友:
这个要重新编程了,再说屏幕太小也不好操作啊!

网友A:
建议对接米家的物联网平台, 小爱, 把电压调节到3.5V

网友:
感觉没必要折腾啊,原厂就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对接米家的物联网平台, 小爱, 把电压调节到3.5V

能但是不建议,那智障听岔劈了调35v你冒烟了找谁说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