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石电容能替代瓷片电容吗 及 小音响供电 问题

楼主(2025-07-16):
2年前买的一些,拿出来测了一下,表注104基本在30-50nf,而同期的独石电容 数值还能对上。
找了一些垃圾电源 拆下的 容量都还正常,(其他参数 没能力测) 体积也 明显大一圈。
那就 买点独石的怎样?
用在diy电脑小 功放版的供电,18v的变压器后的 整流滤波电路中,低频电路  中 独石电容替代瓷片 应该可以吧?

变压器18V600ma,deepseek建议2200uf的电容,是不是太大了,1000uf可以吗?

他推荐的 π 型滤波 就更大了

手绘图对吗?

楼主:
当然 这个就是听个响,也不要那么讲究来着。哈哈

网友:
手绘图为啥是10uF串联0.1uF?不应该是4700并10并0.1?

网友:
独石电容性能稳定,频响好,温漂小,你的供电才十几伏,当然可以替代

网友:
无所谓,他俩其实都差不多

网友A:
瓷片电容不适合在音频电路中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瓷片电容不适合在音频电路中使用。

第一次听说,原理是什么?

网友:
电容选择主要是 根据电容特性,有些电路电流小,需要待机时间长,那就选漏电小的
有些需要大电流,性能好的,那就高性能电容,比如第esr的,固态电容等等
独石电容,性能可以的,随便换

至于听感,每个人耳朵构造可能都不一样,换上去了,自己喜欢听,那就没毛病

网友:
这个D类功放就听个响,没有明显的杂音就行了,前年修个功放调音板用7812供电就是有杂音,换个稳压二极管和电阻供电就没有了。
音响用正弦波逆变器供电和市电供电听起来夜不同的,毕竟逆变器不是真的正弦波,只是电感和电容修饰的。

网友:
耐压够就可以

网友:
还不如用贴片的陶瓷电容。

网友:
你就推这么小的喇叭还这样折腾。你的变压器太小了。至少用50w的环牛(似乎是最小款了)

网友:
现在贴片的电容几十微法的比米粒还小

网友:
贴片电容一般没有标识 纯靠猜  最最大号的居然是耦合电容

网友:
独石电容本来就是多层陶瓷电容,你说的瓷片电容是单层陶瓷电容,电性能上没有多大区别。

网友:
那几个钽电容试试

网友:
可以代替注意代替材质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听说,原理是什么?

瓷片电容有压电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瓷片电容有压电效应。

压电效应是受力时能产生电压,这压力从哪里来呢?音响发出的声音产生的声压作用到瓷片电容上,数值太小了,可以忽略。

网友:
瓷片电容音质不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