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zkteco门禁电源的延时调节(已修好)

楼主:
有一个zkteco门禁,在门外输入密码或者指纹识别,成功后,门锁会打开并保持几秒钟,以便有足够的时间推开门,但,在门内通过按开关开门时,只有按住时门锁打开,一旦松手,门锁立即关上,导致必须一只手按住开关让门锁保持打开,另一只手把门推开,才能防止松手后门锁立即锁上。

网上搜了很多,说是门锁电源上有一只电位器,可以调整延时时间,最短0秒,最长可以15秒,但今天找到这个门锁电源并多次顺时针或者逆时针调右上角这个105电位器,都无法改变延时时间,大家有何高见呢?请赐教。

网友:
开门延时一般是由控制电路来控制的,电源控制的,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开锁电路。

网友:
换主机或者换板子,赚点小钱啦。老板抠门又蛮横,非要低成本修好,那就用一个延时继电器。自己会点单片机,也可以读一下控制电平,再强制触发几秒钟

网友:
这个一般都可以设置吧。

网友A:
用了十几年的门禁,还没有遇到你说的情况。 刷卡开门都能延时,为什么按钮开门就不能延时呢? 除非你的门禁板是坏的吧!     反过来说刷卡能开门 无非也就是给了NO或者NC信号,  你给按钮也并到这个信号上去不就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十几年的门禁,还没有遇到你说的情况。 刷卡开门都能延时,为什么按钮开门就不能延时呢? 除非你的门禁 ...

电源板上应该支持多路门禁开关,其中一路是门外的密码器(指纹),一路是门内的点动开关,还有一路是遥控的。按你建议,好像也行,就是把门内的点动开关与门外的密码器的开锁输出公用一路,我先研究下接线。

门禁电源到了,拆开看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1065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十几年的门禁,还没有遇到你说的情况。 刷卡开门都能延时,为什么按钮开门就不能延时呢? 除非你的门禁 ...

再次拆开看了,门外密码器和门内开关是并接在一起的,用万用表查了105电位器正常。然而,密码器开门时,PUSH1持续拉低电平(与GND短接)几秒钟,而按门内开关时(按住PUSH1拉低,一旦松手就恢复高电平(12V))。

网友B:
不会修就换门禁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修就换门禁电源吧

经验需要机会积累的,难道不值得玩玩吗?

网友C:
理论上 你用刷卡机开正常的话,开关控制也应该是正常的,他们的信号最总都是到门禁电源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 你用刷卡机开正常的话,开关控制也应该是正常的,他们的信号最总都是到门禁电源上去的。 ...

所以很奇怪,按连接图,密码器的开锁输出和按键是并联的,但实际情况就是密码器可以开门后延时上锁,而按键开关只要一松手就上锁。

楼主:
安装电路板,大概画了一张PCB板图,研究下门禁电源延时原理。网上有原理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电路板,大概画了一张PCB板图,研究下门禁电源延时原理。网上有原理图吗? ...

你还得还原成原理图才方便分析咋

楼主:
跟据PCB绘画的走线图,测试555各个脚的电压迹及变化,终于找到原因,就是电容E2和E3失效了,开路,导致没有充放电过程,更换后,门内按键按下立即释放(松手)也可以延时上锁了,通过微调蓝白电位器,设置约5秒后才自动上锁。(完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据PCB绘画的走线图,测试555各个脚的电压迹及变化,终于找到原因,就是电容E2和E3失效了,开路,导致没有 ...

厉害哦! 原来真是硬件的故障,我就说原理上不至于松手就锁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