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求助群联PS2251-07 别人量产成功是绿色,我的每次都是黄色(下)

楼主(2025-07-16):
上篇帖子(这个帖子主要是回复上条帖子的评论)
U盘是群联PS2251-07海力士TLC16k的,16g的内存,每次都量产成3g的,提示错误代码也是一样的,怀疑是固件的问题,但是没有合适的固件,因为用的已经是最全固件的V37F-49-sz20180530了,有固件的,可以分享一下,谢谢了;大家帮我看看我的参数错哪了?爆黄
低格参数:

高格参数:
把前面的低级格式化取消再把后面的低级格式化换成高级格式化,选择已低格
照我这样的方法:量产后3g空间可以用,但是重新插拔U盘就不显示盘符了,又重新显示无媒体(固件没掉)
没插拔前的U盘数据:

插拔后的U盘数据:

使用的固件(我不懂如何选,系统自己选的):

网友A:
学习,坐等高手。

网友B:
可以用u盘检查工具,检查一下你的u盘是否有扩容,如果u盘只能写入3g,怎么量产最大也就只有3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u盘检查工具,检查一下你的u盘是否有扩容,如果u盘只能写入3g,怎么量产最大也就只有3g ...

这是16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坐等高手。

不用等了,问题就是没有合适的固件,量产工具要2018以后的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u盘是否有扩容

网友:
能提取固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