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点碰二用焊机?——分享一下我的超级电容点焊机

楼主(2025-07-16):
用300瓦的微波炉(更正:无影灯)变压器整了个点焊机,点焊0.1的钢镀镍都感觉吃力(熔池只有一点点,没有撕裂现象),0.2的根本点不上。一直想整个超级电容的。
在进行学习过程中,发现了 大神的启动宝点焊机,感觉现成又便宜的控制板比较适合我这种菜鸟,于是开始屯材料。

PDD入手了个9档的电瓶点焊机控制板(在某宝瞄了好久都没有20出头的,无法0元购),花了22.39元

618淘金币抵用金活动撸了两个3000F电容,内阻0.35,花了70.00元

T2紫铜板50×50×0.3两片,花了6.00元

EC5公母一套,花了3.30元

AWG9号6平方硅胶线红黑各一米,花了14.80元

BW6101,花了2.00元

TDM3436,花了2.50元

4H11G,花了1.00元,其他小元件略

超级电容到货后,用这个电路 打板,发现了一些问题,并尝试进行了解决,最终电路如下

实物图如下:

这是以BW6101为主搭建的两串超级电容充电电路,最大支持20A电流充电,充满后关闭充电MOS管,转入恒流保持,并自动接通升压板的电源,给点焊控制板供电。SW1是脱离充电器后给升压板供电的开关,方便移动使用;关闭后能极大的降低静态电流到微安级。飞线是修改的结果,懒得去打板了,搬板也麻烦。

这是控制板和升压板:

通过学习群里大佬的课程,得知像这种低压点焊机,设备内阻中的每个毫欧都很重要,直接用PDB的焊盘压到超级电容上,接触电阻达到几个毫欧,于是用0.3的铜片剪成如图模样,尽力降低接触电阻。

通过这样压接,并把焊线的正极直接焊到铜片上,正极焊笔到控制板负极内阻已经低至2.3毫欧左右,

另一条焊笔1.3毫欧左右。应该能最大输出1000A左右的电流(炸管有保障),应该要比300瓦的无影灯变压器点焊机要强出不少。

焊笔采用EC5母头,用公头焊了两个焊针、两个焊片,来个合影:

点焊这块就不多啰嗦了,给大家看个新奇的:碰焊0.7直径的不锈钢焊丝(不锈钢店外拣的)

不锈钢门上加刺:

碰焊视频:

充满后自动启动控制板

网友A:
点焊和碰焊的本质区别有吗

网友:
楼主做得不错啊,一直想做个这样的,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B:
电容还是厉害,就是要边用边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焊和碰焊的本质区别有吗

哈哈,虚空造个概念或偷换个

网友C:
动手能力很强,厉害。还有你那内阻仪是什么时候买的?新款么,我这个只显示3位小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手能力很强,厉害。还有你那内阻仪是什么时候买的?新款么,我这个只显示3位小数 ...

应该是同款,我是从坛友手里买的。这个电压量程只有3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还是厉害,就是要边用边充电

如果有20A的电流,基本感觉不到,点一下应该马上充满。

网友:
很好的实验

网友D:
非常羡慕撸的两个电容!

网友:
碰焊,我记得跟对焊是一种说法。
对焊好像更麻烦,需要夹具,大电流持续加压,多次通电使焊接部位退火去应力。带锯条就是这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羡慕撸的两个电容!

点焊佬把价格都抬好高了,20年左右这种二手电容只要十几块

网友:
我的点焊机也是pdd上买的同款电路
各种加强之后,也就是勉强焊接0.2的镀镍钢片

网友:
拼夕夕上有那种充电宝一样大小的成品机,一百不到

网友:
碰焊是不是时间更短一些

网友:
刚进来一看,和我买的点焊控制板一样,甚至我电容用了6个(以前车上电瓶用的),再往下看,高级啊。

网友:
挺nb,各种薅羊毛零元购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