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空调室外机冷凝器翅片喷水降温测试

楼主(2025-07-16):
空调室外机组位于四楼北向窗户外,没有阳光照射。

北向阴凉面室外温度为40℃。
空调压缩机连续工作5分钟以上后测试,功率为1085.8W。
然后用注射用大针管连续向冷凝器翅片均匀喷水。
大约2分钟后,功率为709.9W。
足足降了1085.8-709.9=376W。
376W,这可不是个小数。
正在考虑,用什么方法,无动力连续向冷凝器喷水,一个夏天省的电不是小数目。
当然,一直连续向冷凝器喷自来水,如果水质不好,会加速冷凝器的锈蚀老化,是否划算,有待考证。
坛友们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讨论。

网友A:
很好奇空调自己的冷凝水为什么不能喷在翅片上?为什么不这样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空调自己的冷凝水为什么不能喷在翅片上?为什么不这样设计?

北方的湿度低,空调的冷凝水微乎其微。

网友:
有一年做一个项目的论证,暖通工程师告诉我,水冷散热的效率比风冷散热的效率高好几倍。家用空调选择风冷的原因是功率低、维护方便而已。但是你要是想向冷凝器喷自来水,必然带来你说的冷凝器的锈蚀老化问题,你可以尝试将冷凝水先雾化后再喷向翅片。
或者你用自来水喷向翅片前加2个滤瓶,第一级滤瓶装1微米PP棉,第二级滤瓶装阻垢活性炭,然后再接雾化喷头,这个方案最容易实现,所有配件均有市售成品,花钱也不多,估计百元左右能够解决你想做到的问题,而且想开就开,不想开就关掉,用个三四年花的钱应该能回本。

网友:
给空调室外机喷水,恐怕楼下有意见!

网友B:
就怕长期的湿度环境,散热叶片腐蚀

网友:
自己改造,在冷却剂经过鳍片散热后的一段的铜管再加一段冷水盘管或者环包管,通冷水再降温。可以规避水垢的问题

网友:
空调室外机冷凝器喷水肯定很有作用,在短时间内。但是时间长了在潮湿条件下散热片会生锈,还会发霉,粘上灰尘,附着大量絮状杂物,然后散热效率急剧下降,最终得不偿失。空调设计师们都很聪明,设计现状已经是最优方案了。

网友:
你猜怎么着?你说的这个装置宝上有卖的。搜关键词“空调外机喷淋”

网友:
窗机就有冷凝水喷向冷凝器的功能。

网友:
空调室外机的散热器是可以喷水来降温的,而且也完全可以用冷凝水,但是那得是经过特殊设计和制造的散热器才行,松下有款空调一体机就是这样设计的,冷凝水会滴到散热风扇上,风扇叶片会把水打成水雾洒到散热器上,提高散热效率;风扇叶片和散热器都是有一层疏水涂层的,不怕沾灰和发霉。普通空调的散热器喷水时间长了会粘上灰尘并发霉,不仅降低散热效率,还会损坏散热器。

网友:
这个你搞个专利出来。

网友:
以前看过坛友这么搞的,不知后续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怕长期的湿度环境,散热叶片腐蚀

我们公司的7.5P制冷设备直接喷自来水5年了    也没有腐蚀坏

网友:
不现实,你能想到的,工程师已经试验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怕长期的湿度环境,散热叶片腐蚀

自来水哪有腐蚀,更何况空调外机还不能用遮阳棚,这样下雨也能冲刷散热片的灰尘。

网友:
可以参考中央空调的冷却塔

网友:
雾化之后效果好

网友:
关键是水怎么排

网友:
可以加个水箱循环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