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彩色打印机,打印纸张存在竖条,为何会这样?

楼主:
昨天打印了100多页,都没问题,

不知道今天为何出现竖条了

网友A:
左页和右页都这样,如此整齐,让我觉得那个排版是不是就存在某个图案

网友:
硒鼓问题吧,这种问题去打印机吧比较快

网友:
如果是鼓粉一体的,直接换个鼓就行

网友B:
喷墨还是激光。

网友:
彩色激光打印机?娇贵

网友:
彩色激光打印机的话有可能是刮板不好了,换个刮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墨还是激光。

激光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页和右页都这样,如此整齐,让我觉得那个排版是不是就存在某个图案

看过排版,好像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数直接换鼓。

楼主:
鼓有划痕么?

网友C:
这种一般是鼓的问题,建议替换法,我相信楼主不会没有备用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般是鼓的问题,建议替换法,我相信楼主不会没有备用鼓吧?

鼓为何会有伤呢

网友:
鼓不伤你就没法发帖了呀

楼主:
一次打印2、3页,过几分钟再打印2、3页,这样不会出竖线

一次打10页以上,容易出竖线,为何会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鼓为何会有伤呢

你为何要发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