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UT33C万用表校准请教

楼主(2025-07-16):
优利德ut 33c上边好几个可调电阻,有高手知道每个可调电阻是调什么的吗?

楼主:
还有一个大可调电位器版的

楼主:
这个是大个的可调电位器

网友:
没事别动它,就怕手闲乱调,早年修收音机好多都是中周被调坏不能用的。

网友:
小心越动越乱

楼主:
我还有一个大个可调电阻版本的,感觉直流电压档偏差大了,想自己校准一下。

网友A:
感觉是调左上边那个大的,表多的话可以调着玩,我就是那个表多的也调玩过

网友B:
误差不大就不要去转,毕竟长期没动过的电位器,膜片可能已经有些氧化了,就只有被弹片压住的位置没氧化,你一转开,说不定哪天就测不准乱跳了。

网友C:
最上面的VR1肯定是调直流电压的,至于下面的VR2,VR3,VR4,VR5基本是调交流电压,电阻,直流电流,交流电流的

网友:
先要确定你那里不准,然后再来乱拧。

网友:
一般就是调电阻、电压、电流之类的

网友:
这表原来没有测交流电流的,哪下面就有一个是调温度的

网友:
没事调它干什么,最好别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调左上边那个大的,表多的话可以调着玩,我就是那个表多的也调玩过 ...

我应该也是那个表多的,得有20多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误差不大就不要去转,毕竟长期没动过的电位器,膜片可能已经有些氧化了,就只有被弹片压住的位置没氧化,你 ...

谢谢,不乱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上面的VR1肯定是调直流电压的,至于下面的VR2,VR3,VR4,VR5基本是调交流电压,电阻,直流电流,交流电 ...

谢谢热心帮忙

网友:
无法调教。这几个是为了以后接触不良安排的

网友:
我觉得寄到厂家给你调比较好,因为有校准仪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乱调了

怕什么,尽管调,就哪几个功能,调乱了就调回来就是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