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TSINOVA 36V锂电池充电器电压不够?

楼主:
按照网上推荐买了一个名牌三石无风扇充电器,36V2A的,给助力自行车充电。电池充满后测量只有41.36V,还差0.64V,最后测量充电器空载输出只有41.36V,是充电器电压不够,所以电池充不满。锂电池是36V10AH的,这样算下来少充了不少电,减少几公里续航。不知这种充电器能打开调输出电压不。

网友:
可以微调的

网友:
肯定可以调节的   看采样电路就行了

网友:
没必要调,差的那点电压没多少容量。

网友:
感觉充到4.16跟充到4.20区别不大。万一是其中某节提前到了4.30V呢?

网友:
以前我骑4812的锂电时候,特意把电压调低了,平均每节电池4.1V,怕炸了

网友:
不用充满,少充点也好,这个电压能确保不会过充,能大幅度延长电池寿命。锂电池充电,最好是遵循二八原则,即电量剩20%时充电,充至80%即可,但是一般人总觉得充到80%没充满,那可以充到90%~95%最好,41.36V应该是10节串联,未完全充满,但已接近饱和状态(约98%电量),其实我认为厂家这样设计完全没问题,换了是我可能会稍微再降一点点电压以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
电池是4.2v三元锂,10串的吧,说真的不值得折腾了
单节电压空载能达到4.136V了,98%以上了,要啥自行车
几公里续航肯定没有,撑死也就200米区别
电池能量不是直线的,其实只要到4.1v以上,区别都不大了
它主要放电平台集中在3.8v到3.6v之间,在这个范围内差一点点,那能量区别很大
4.1到4.2之间,能量差距忽略不计了

网友:
没有调节的。少几百公里续航影响不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表不准呢

网友:
或许表的误差也在这个范围之内。

网友:
充电器不要随便调

网友:
这样寿命长多了,老化后的电池4.15v基本都充满了95%

网友:
凡是起火的都是锂电池,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网友:
好多充电器都这样,估计厂家的意思是,批量生产出来的东西很难保证一致性,充到百分之八九十不满不会出问题,过充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样电池寿命长

网友:
我来参观下。

网友:
这个充电器拆开四个脚垫有螺丝,无损拆开,看电路板上有没有电位器,有的话就能简单调节电压,没有就需要自己找改电压的电阻。

都是非常简单

网友:
差0.64V,心理作用大于实际作用,可以忽略。

网友:
我倒是希望像这样电压稍微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