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论坛首拆修老男人的索尼PS4 CUH-1206A,十年前的工艺科技

楼主(2025-07-16):
中国男人是苦逼点的,总是挑着生活的重担。
追女孩要花钱,结婚要彩礼,老婆钱不够花赖你,孩子成绩不好也怪你......生活琐事一堆,连个正经爱好也很难。所以特羡慕在家躺玩游戏的兄弟,我那个兄弟就是的,40多了没事玩PS,电视声音老大生怕别人不知道,玩就玩吧总还不叫我,机子坏没得玩才找我修

言归正传,拆修PS4 12型。
故障是正常玩的时候经常关机,没头绪只能拆开看看。
试试不容易拆,不记录下来以后自己都不会拆

上盖左边板,向左推出。推开后可以见到上盖右边板螺丝,拧开取下右边板

主板全部用金属板覆盖,十年的灰尘一言难尽,图片已经清灰

拆掉金属板露出主板背面,左上是硬盘区域,硬盘已拔。主板型号CUH-1200,编号SAC-001

接着要拆后盖

后盖必须用金属撬杠才能无损拆,塞进边缝隙撬不会伤到其他部件,十年塑料依然很有韧劲,用力也撬不坏

撬开后盖,看到电源固定金属板,两个固定螺丝也固定着主板,拆开螺丝才能从背面拿下主板

卸下金属板以后全貌。上面是电源模块,左下是涡流滚珠风扇,右下是光驱,光驱看了下没什么特别所以没拍。

电源模块中国制造,两路输出,一路5V一路12v,5V是控制电压,12V是工作电压。这是我见到待遇最好的打工仔,住单间宿舍。

中国制造台达风扇,安静依旧

西数收购的日立,500g机械硬盘,中国制造

拿掉主板以后的金属底板,中间是CPU散热片,散热硅脂全干了,已清,散热片后面还有一块厚厚的散热鳍片,涡流风扇气流从中间穿过。这些冲压件跟注塑件应该都是中国制作的。

零件全貌图

PS4大法设计加上中国制造,结构紧凑精巧严丝合缝,让人叹为观止。

接下来看看电路

漏拍主板正面,网上借的图

主板背面图

集合图像处理那就是apu,习惯叫cpu。台积电生产,28nm工艺,规格19*19,没有缓存。擦干净很漂亮,顺手涂上3块包邮的硅脂,反正修好也没得玩

南桥型号CXD90036G。
两个应该都是大法自研芯片,大法脖子粗可能也不想被人卡脖子,可惜最后还是被湾湾卡了,卡得死死

K4G82G1646Q ddr3 256m南桥缓存?没研究内存标号规则

A00-C0L2 查不到资料

松下HDMI芯片

左边马达驱动芯片,右边光驱驱动芯片

K4G80325FB DDR51G内存?

既然能开机,首先排查散热的问题,风扇是好的,清理完灰尘涂上新的硅脂问题依旧。
接着排查电源,电源上电有5v电压,主板开机给电源信号,电源再输出12v电压给主板工作。
开机没多久12v断电,检查控制ic发现DAP041发热巨大。再开机开不了,断电手欠想试试热度结果被电,果然220的电电不死没证的电工。周边元件没问题那就是它的问题了,这个ic网上卖二三十元。
这个IC真贵,毕竟10年的产品,万一修好这里别的坏了那很麻烦。

让兄弟自己去网上买电源模块,第一个没有5v输出是坏的,卖家坚持说没问题,有时候不懂点维修知识根本玩不过别人。
又买第二个才好,折腾好多天。

修好这个PS4在想,我们走了很多路,回过头看科技为人类生活服务才有出路,那些所谓高科技无人机打打杀杀的真没意思。
晚上送机子给兄弟,应该有一顿烧烤吃。好久没喝酒,不知道青岛雪花还飘不飘!

码字不易,谢谢各位朋友观看评论点赞!

网友:
既然电源IC巨热,那就贴上导热贴片再贴上散热器看看会不会改善!

网友:
配置低了点

网友:
能和卖方争辩出备件好坏,真乃行家里手也。

网友A:
DAP041电源管理芯片,某宝十几块加运费不超过二十,但是对于一个8脚芯片来说,明显是贵的有点离谱了

网友:
做工不错,大法的确有点东西的

网友:
烧尼是有些东西的,不得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P041电源管理芯片,某宝十几块加运费不超过二十,但是对于一个8脚芯片来说,明显是贵的有点离谱了 ...

宝上的芯片大部是垃圾,没好运气碰不到真品,反而把你折磨的想把东西砸了。

网友:
没有过时   还可以玩

网友:
没想到这个芯片这么贵,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电源芯片太热,后来我在4个角上各焊了一根裸露的铜线,2厘米左右吧,能帮助这个芯片散热。

网友:
游戏白吃就只能干看着囉……

网友:
512G硬盘...机械硬盘哪来512G的?

二○二五年七月十六日

网友:
不错,当年真是好东西

网友B:
修十年前的家电也会碰到同样的事情。去年我修家里的松下进口冰箱开机报故障码,网上查资料都说是主板问题,拆下来查完发现是一颗电源管理芯片挂了,然后网上找不到相应的资料和芯片。没办法跑了一下线路,搞清楚了引脚功能,然后灵机一动,拿一颗SOT23的LDO代替原来的六脚芯片,居然成功了

网友:
这东西做工够复杂的

网友:
玩不叫你就在机器里面装个定时器,定点电容爆炸

网友:
这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什么041,不会就是烂大街的VIPER12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十年前的家电也会碰到同样的事情。去年我修家里的松下进口冰箱开机报故障码,网上查资料都说是主板问题, ...

这是有技术有思维才能搞的,不然还是得换主板

网友:
看到楼主的贴子我突然记得有台PS4吃灰差不多5年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