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咨询一下emmc克隆问题

楼主(2025-07-16):
最近在维修听力熊的机子,这玩意类似一个小手机,系统是在emmc里面的,有些emmc闪存损坏导致无法开机,现在手头有个好的闪存芯片,但是焊接到tf卡转接板上,连电脑无法查看文件,用分区软件能识别,但是显示未分区。

哪位大佬知道什么软件能够整盘克隆这个emmc卡,在弄到tf卡或者emmc芯片里面去

网友A:
安国au6438可以读写user分区,如果boot分区里有关键数据,就得上编程器了。

网友B:
哈哈,还真有哦。NN多年前,我在修工业平板的时候就研究过这个了,有软件可以直接打包emmc的系统在一个文件,然后又可以还原的,,很OK

网友C:
全盘克啊,主流分区软件都支持。

网友:
有个叫 EMMC字库读写工具 来着,
配合au6438就可以克隆emmc的内容了。
以前搞N1扩容就这么弄过。

网友D:
winhex 或者DiskGen 都可以呀。

网友:
winhex和UltraISO这是以前经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国au6438可以读写user分区,如果boot分区里有关键数据,就得上编程器了。

哦哦,他这个系统是在emmc里的,应该就是boot分区吧,那就是需要编程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还真有哦。NN多年前,我在修工业平板的时候就研究过这个了,有软件可以直接打包emmc的系统在一个文件 ...

还记得是什么软件不,普通的读卡器不行吧,是不是得上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hex 或者DiskGen 都可以呀。

全盘克隆的话那个boot分区会一起克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他这个系统是在emmc里的,应该就是boot分区吧,那就是需要编程器了吧 ...

不是。boot分区一般就1,2M,存不整个固件,也就能存个引导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盘克隆的话那个boot分区会一起克隆吗

rts5170主控的读卡器可以读部分emmc的boot分区,但是好像要在Linux系统下。其实可以在有root权限的机顶盒上读取boot分区。论坛有相关的帖子

网友:
主控废了没得救

网友E:
ghost,直接全扇区克隆,简直不要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ghost,直接全扇区克隆,简直不要太方便

求教跟winhex的克隆有区别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跟winhex的克隆有区别么

没啥区别

楼主:
好的,感谢回复

网友(2025-09-30):
引用 网友C:
全盘克啊,主流分区软件都支持。

boot分区的数据也能克隆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