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为消除抽油烟机3cm缝隙,撸了一对升降挂钩,终于费力装上了,效果不错!

楼主(2025-07-21):
之前装修时,抽油烟机和吊柜之间留有3cm缝隙

为防油灰,塞了泡棉

在网上溜达,才发现有升降挂钩这种玩意,抽油烟机挂上后还可以提升位置,这样就能0距离了
虽然之前也不觉得这缝隙有啥影响,时间久了也没觉得有多难看
但知道它能消除后,心里就像猫爪一样长了草

斥资7块多大洋,撸了一对

2.6mm厚应该够用了

看着不是不锈钢的,镀锌铁板吧

提升与锁止结构

择良日开工
为方便操作,吊柜门先拆掉

先上抬,顺利放下抽油烟机

原配的挂板

和新的比较一下,真薄呀

而且挂板还装歪了,师傅安装水平有点差哦

害偶之前还在右侧垫东西来校正

第一个困难:左侧挂钩和墙插干涉
还好抽油烟机可以整体左移一点,将就可以让开

拆墙插打孔
每个挂钩打俩孔固定应该够了

装上俩挂钩
墙插位置干涉,面板就只有不装了

上抬抽油烟机,顺利挂上去

第二个困难出现了:要上移抽油烟机就要拧螺丝,吊柜这块挡板使得操作缝隙是越来越窄
挡板又拆不掉,只能另想办法

在小扳手上套了根粗吸管,延长以便操作,实际还是困难

下面用伸缩杆顶住,这样抬升螺杆不受力,才容易拧动

试过几种办法,反正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抽油烟机总算到位了

3cm的缝隙终于没有了

可怜偶的左前臂,为伸进夹缝里拧螺丝,跟受了鞭刑一样

装这玩意虽然费了一番力,不过最终效果还不错!虽然几天后就不再关注它了
折腾呀,都是折腾!

网友A:
这样处理美观很多,螺丝为何不上点黄油,润滑又防锈

网友B:
1,很多困难都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简而言之就是强迫症。
2,可以原挂钩上提3cm如何?是不是顶部卡住了不好抬进去?
3,自从我看到一位值得买坛友为了折腾这类不小心打爆了水管,我就每次想折腾前就去看下他的帖子,然后就收手了。

网友C:
看空间,插座拆掉,原挂钩直接上移也行啊,还省下巨款

网友:
升降挂钩,有这东西

网友:
奇思妙想,美观多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
还是元首厉害~

网友:
插座边上这个孔应该不是很牢固,当初墙插盒子开槽后重新补灰浆容易跟墙脱离。

网友:
强迫症患者的福音

网友:
好看多了,我家也是这样,钩子在背面,都不知怎么搞。

网友:
何不贴个铝基胶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处理美观很多,螺丝为何不上点黄油,润滑又防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处理美观很多,螺丝为何不上点黄油,润滑又防锈

嗯嗯,确实螺纹处上点油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空间,插座拆掉,原挂钩直接上移也行啊,还省下巨款

插座外置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
原来的挂钩居然斜那么多
自己折腾完确实好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很多困难都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简而言之就是强迫症。
2,可以原挂钩上提3cm如何?是不是顶部卡住了不 ...

赞同,最近流行一个词,叫没苦硬吃!还是强迫症惹的!
不能活动的挂勾永远做不到没有间隙,因为要挂到位,起码得有个两厘米左右的下沉!

网友:
油烟机不重,螺丝撑得住的,就这2个螺丝,拉个100kg不在话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处理美观很多,螺丝为何不上点黄油,润滑又防锈

给12.9级螺丝加生料带更好,比不锈钢结实。

网友:
我也觉得螺纹的压力很大,因为抽烟机多少是有震动的,如果螺栓强度不够,就容易拉滑丝,如果把上下的定位螺母拧紧,由支撑底座来消化震动,应该会耐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