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电视出现花屏,求解决方法!

楼主(2025-07-16):
我以为逻辑板出现问题了!更换了逻辑板,问题还是在!

网友A:
排线出问题了。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排线出问题了。麻烦了

人家之前问过这个问题才换的板,我也说可能是接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线出问题了。麻烦了

怎么确定是不是排线的问题呢?

网友:
逻辑板没问题就是屏边板的问题也就等于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排线和系统问题

楼主:
排线没有问题!怎么来检测是不是系统问题呢?

网友:
换逻辑板试试吧

网友:
Y电路短路或不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确定是不是排线的问题呢?

用手按一下那些排线和屏的连接部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之前问过这个问题才换的板,我也说可能是接触问题。

对啊,就是那个排线和屏连接的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按一下那些排线和屏的连接部位

没有反应...

网友:
可能是排线或逻辑板问题吧

网友:
断一边边板排线再试,看是那边出问题了。如果断一边可以网上按屏号找下有没有断Y教程。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要压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