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测不出V1集电极输出的波形呢

楼主(2025-07-16):
这个电路中给个3.5MHZ、100mv的正选波信号,为什么在V1的集电极输出测不到信号的波形呢?

网友A:
看不清字迹,T变压器是降压用的?那信号不是变得更小,9014能导通么

网友:
对讲机?v1的集电集连着选频网络,频率差太多?

网友B:
LC回路的谐振频率与3.5M相差太远

网友C:
v1偏置电压的问题,发射极电压那么低,管子根本就是关闭的,没起到放大作用,说明偏置电压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字迹,T变压器是降压用的?那信号不是变得更小,9014能导通么

T1是用来谐振选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回路的谐振频率与3.5M相差太远

相差太远,电流不会流向三极管集电极吗?并且R6电阻几乎没有电流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v1偏置电压的问题,发射极电压那么低,管子根本就是关闭的,没起到放大作用,说明偏置电压低了。 ...

他有一个RP1用来调节增益的,增益最大时,发射极的电压达到了0.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回路的谐振频率与3.5M相差太远

我刚才测试了一下 您说的对 我想请教一下 我怎么才可以让中周和C3电容谐振到3.5MHZ呢 中周太难调了(或许选的规格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