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绿联usb3.0 一托4 HUB集线器拆解

楼主(2025-07-16):
绿联usb3.0 一托4 hub集线器拆解,买了很久了,最近总是时连时断,电源灯时亮时不亮,推测是usb线与电路板之间开焊了,于是拆开检查维修一下。

拆之前忘记拍照,借网图一用。

拆外壳费了不少劲,外壳短边各有2个卡扣,撬的时候全断了。

板子正面。GL3510主控

板子反面,已经把热熔胶去掉了。

可以看出来,红色电源线和焊盘间已经裂开,故障原因就是这里,加焊解决。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这是1 USB3.0 + 3 USB2.0 的吧。

网友:
USB接电路板的部分大多都是使用热熔胶粘一坨,可以防拉扯,但是老化以后就没用了

网友:
绿联设备还可以吧

网友:
线容易脱焊。。。。

网友:
做工一般。虽说绿联也是众代工厂贴牌。电路板有点过于追求成本,连ESD保护都没有。更别说没路独立供电。

网友:
主控芯片是 GL 的
不是 VL 的,
好评.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做工一般般吧

网友:
还可以呀,有独立供电

网友:
绿联的usb3.0集线器,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绿联的usb3.0集线器做工还算不错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中规中矩

网友:
补焊能修好,再不行飞线。芯片做工好。

网友:
这出线的焊接工艺,还不如diy的,真是厂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