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钣手850钮力74元车。我上了

楼主(2025-07-16):
3.82 q@E.HI zgb:/ 09/25 【抖音商城】https://v.douyin.com/AP7Q0PZui8s/ 【专属】雷克威850扭 纯铜无刷电动扳手10节大电池长续航一机一电

长按复制此条消息,打开抖音搜索,查看商品详情!

这个本来买来作用不大。但是看雷克威老板亲自直播。质量可以。一直都99。突然有一个77的。带优惠券。上车。
前几天有一个小牌子的单机300扭29 稍大扭力的39 单机。加电池也得70。雷克威这个看起来质量会更好

楼主:
我是74买的我有新人卷。不知道哪里来的卷

网友:
850扭,表示怀疑。。。。

网友A:
前面壳子看上去不是金属的

网友:
如果是刚需可以自己买电池来组,反正一组电池是不够用的,配的电池一般都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壳子看上去不是金属的

是金属的。你可以刷到他老板直播。用料算中等偏上了

网友B:
看直播里面拆机电机了。电机看着不大。也不长。估计扭力应该缩水严重。有个400n就不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直播里面拆机电机了。电机看着不大。也不长。估计扭力应该缩水严重。有个400n就不错了吧。
...

有400牛也行吧。这东西可以当电钣手。能当起子机。能当手电钻的

网友:
用起来怎么样,是大艺接口吗

楼主:
还没有收到,是在图上蜂窝智家优选买到的。优惠券我不知道哪来的,突然就有

网友C:
到手拆开看看,PDD评论区说是铝线电机,看看电机多大

网友: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到手拆开看看,PDD评论区说是铝线电机,看看电机多大

这个评论显然有问题。这种小电机,无刷铝线的几乎没看到过。正经的验证是否是铜,应该是挂锡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评论显然有问题。这种小电机,无刷铝线的几乎没看到过。正经的验证是否是铜,应该是挂锡验证。
...

不排除不是铝啊,所以让楼主到手拆开验证下

网友:
850牛,不可能,国产喜欢吹NB,300n对得起这个价格了。

网友:
退了吧 pdd有低价比这个还便宜 撑死就是4815电机

网友:
就这个头实际有300牛;就算它合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评论显然有问题。这种小电机,无刷铝线的几乎没看到过。正经的验证是否是铜,应该是挂锡验证。
...

以前不相信这点铜搞铝的;前天修了绿篱机;就是铝的;客户还是800元带电池买的;30A 7串18650电池那价格也算可以了;但是电机就是铝的;我以为接头处断;结果是内部断的;我也懒的找了;让他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