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918+ 7.2.2DSM最多能支持多少个硬盘?我测试的结果出乎意料

楼主(2025-07-16):
最近开始折腾黑群晖,正好手里有一块杰和N60E-O主板,自带6个SATA口。

安装的是DS918+ 7.2.2DSM。在折腾的过程中,一直很好奇,918最多只能支持9个盘吗?为了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数据,又折腾了一下SATA口扩充,看究竟能挂几个盘。

买的最便宜的一款M2 NVME转5 SATA的转接卡,装好之后,系统显示12个盘位。

翻箱倒柜,找到了11个固态盘,都接好后开机,果然都可以看见,共11个。

把这11个固态盘,完全可以做成一个阵列。

经过测试,DS918+的DSM可以使用超过9个盘。需要注意的是,SSD和HDD不能混用,我测试混用的时候,可以识别11个盘,但是没法一起组阵列,只能SSD组一个,HDD单独另组一个阵列。

网友A:
楼主盘真多,不知道小的用来干嘛呢?

网友B:
11块盘1.9T的容量,这是折腾了个寂寞?还是只为单纯测试黑裙最多能支持多少快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块盘1.9T的容量,这是折腾了个寂寞?还是只为单纯测试黑裙最多能支持多少快盘呢? ...

单纯测试能支持多少个盘,测试完就拆了,没有真的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盘真多,不知道小的用来干嘛呢?

小的是以前搞NAS的时候买的DOM盘电子,16G和32G的。这次是凑数的,看DSM能支持多少个盘。

网友:
有12位应该就可以上1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