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128G麦光黑金400主控得一微Yeestor YS9082HC颗粒长江TLC寿命为0啦

楼主(2025-07-16):
用Diskgenius查看SMART信息

用Crystaldiskinfo查看:寿命为0,看来达到设计寿命了

拆开看是主控是得一微 Yeestor  YS9082HC,颗粒看不出来是啥

根据主控固件FW200918查找对应的下载,查看到Flash ID是9BC348251000

查Flash ID是9BC348251000是长江的TLC颗粒,

下面是不是看到坏道90

达到设计寿命了,检测坏道没有,还有没有利用的价值哈

网友A:
我也是这款,这两天一直在弄。找不到匹配的开卡工具。

网友B:
就是个老固件的bug 用新包就行了
另外这个健康度啥也代表不了 与硬盘实际寿命无关

网友:
没有利用的价值了

网友:
寿命为零怎么办???

网友:
老固件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款,这两天一直在弄。找不到匹配的开卡工具。

用Diskgenius查看SMART里的固件或者鲁大师,按固件版本来找开卡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老固件的bug 用新包就行了
另外这个健康度啥也代表不了 与硬盘实际寿命无关 ...

用Diskgenius坏道检测,没有检测到坏道,优180ms  良205ms各占一半,咸鱼上下单的,健康度为0退货了

网友:
继续接着用

网友:
刷新固件没有?

网友:
楼主查颗粒的手机APP是什么?能否给个下载链接

网友:
固态一般写入才损耗寿命的吧。
感觉你这纯粹就是主控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Diskgenius坏道检测,没有检测到坏道,优180ms  良205ms各占一半,咸鱼上下单的,健康度为0退货了 ...

dg扫坏道也毫无作用

网友:
估计固件有问题

网友:
想看看高手怎么处理

网友:
就这么点写入量怎么可能到设计寿命阈值了,要么是主控问题,要么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固态有坏道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