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这样用行不行?

楼主:
我的本子每次开机都要按Fn+F2连接wifi,而且要乱按一气才能连上,麻烦的很,后来发现直接把屏幕闭合就关机了,再开机出现待机登录提示,直接回车就进入系统,WiFi也自然在网,不要再按组合按钮,太爽了有没有~~~

那么这么用本子,会有问题不?若弄几次坏掉了可就傻了~~~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正常的笔记本不会有这样弱智的设定。

网友:
感觉是你的bios设置出问题了吧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A:
合上屏幕不是关机,是睡眠

网友:
驱动重装试试,不行就重装系统

网友: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先看下本子的说明书

网友B:
以前一个同方笔记本是这样,每一次开机都要手动打开wifi连接

网友:
为了节电,我每次都是先断网断蓝牙再关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一个同方笔记本是这样,每一次开机都要手动打开wifi连接

对的,我11年买的同方K41H就是这鸟样,后来网上找到bios程序刷进去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你这是休眠,唤醒自然会连着wifi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的,我11年买的同方K41H就是这鸟样,后来网上找到bios程序刷进去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

还有修改的bios啊?那个笔记本我已经4百块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修改的bios啊?那个笔记本我已经4百块卖了。

好像是官网下载的bios,不太记得了,我那台机子前年送给以前的同事用了

网友:
FN+F2是无线的快捷开关?如果是,一般按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WIFI默认是关的

网友:
无线网络适配器节能选项设置的问题???

网友:
从来没有用 遇到过这样的笔记本电脑,重新做系统或者换新吧。

网友:
休眠,当心电池的寿命。

网友:
休眠会增加固态硬盘损耗。。。。 不建议经常使用。。。  会极大的缩短固态硬盘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上屏幕不是关机,是睡眠

休眠应该再掀开屏幕就唤醒的吧?这机器掀开屏幕没反应,需要按下电源按钮,并且从加载BIOS开始 ,最后停在登录界面,鼠标符号也没有,得 回车才出现关机时的画面,难道真是休眠,那就不该这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