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动力电池什么电芯好。

楼主(2025-07-16):
想组一个电池。自己用的大有电锤上的电芯是绝了。十年没充电也还有电。东成的电池也相当ok。自己能做一个像东成差不多的吗。电池经济听说程疆。亿伟。三星 lg 。哪种性能质量和东成的差不多。假货少好买到

网友A:
亿纬能买到全新正品么?

网友:
品牌电芯都不错,问题是你几乎无法以零售的方式从正规渠道买到全新A品。

网友:
牌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没有渠道买到A品

网友:
  黄鱼有一个  品牌厂家进的电池  应该是最好的  ……

  找他做过索尼C5电池组  ,翻我以前帖子

网友:
很难买到正品A货

楼主:
我发现不行。白费劲。正品全新的不好买到。能买到的并不便宜。所以。退一步。直接买成品或原厂电池。现在很多直播卖电池的支持拆开验货和试用。直接拆开看吧
还有一个道理。全新的正品。你以零售方式买到。可能是全网最低5元。但是。人家厂家一次拿10万个。可能就是15万。一块五一个。十个15加保护板外壳充电器才不到30 自己做。可能成本更高。并且也买不到特别好的保护板充电器。

所以。只能直接买原厂的。或直播看起来不错有运费险支持拆机验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不行。白费劲。正品全新的不好买到。能买到的并不便宜。所以。退一步。直接买成品或原厂电池。现在很 ...

去仙鱼买电池组,自己拆

网友:
坛友杂货铺店里有卖某宝   康康的杂货小铺     菜青虫锂电池   这两家专门卖电池的。

网友:
最近JP30挺火的,你可以试下,不过都是B品,要求不高还行

网友:
可以选择的电池太多了,眼花缭乱

网友:
一圈转下来,还是原装电池靠谱!

网友:
想要好的动力电池不难,也不是很贵,目前看索尼的最好,到淘宝北极星之光科技那家看看,他家的电池保内阻和容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亿纬能买到全新正品么?

亿纬是唯一有官方的天猫店的厂家。

其他牌子的货均为来路不明。

网友:
要想好,肯定是sony的vtc6电池。但价格就是贵了点。

网友:
没必要啊,多多上质量相对靠谱的东磁才不到5元一节,你要买一节靠谱的三星或索尼得近20吧?够你买东磁三四节了,够用就好,自己有动手能力坏了就换

网友:
在黄鱼上的一个卖家里,买过两次亿纬电池,一次是买成品大有组装电池,很耐用,一次是买散装自己组电池,8块一粒,买了15粒组我的牧田口电池

网友:
什么菜青虫、康康那里组拆机VTC6。
或者最近新的全极耳电池自己组。。。。。

网友:
实惠一点的可以买整组的。我经常买。人家已经配好了

网友:
其实索尼VTC6不算太贵啊,多数人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