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又入手一把同鼎电动螺丝刀 这种高转速的能达到1000转

楼主(2025-07-16):
感觉手动有时候拧螺丝效率太低了,在网上看了半天,发现电动螺丝刀,转速都比较慢,偶然发现同鼎的这款电动螺丝刀有两种,这种高转速的能达到1000转,还有低转速的就跟普通的一样,三四百转,但是扭矩大,这种高转速的扭矩小,正适合我,我需要的就是高转速,低扭力,用来预紧螺丝,然后手拧紧。锁紧装置我看了一下是双珠自锁,还可以。

网友:
从电磨到电钻家里各种工具买不停,回头发现其实也就电动螺丝刀才是唯一劳模。其他应该都是功臣吧。

网友A:
这种小电动批不可能有1000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电动批不可能有1000转吧。

有。我用转速仪测试过。1000左右

网友B:
同样的价格70多元我就买松下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价格70多元我就买松下的了。

松下转速慢,不适合我

网友:
1000转速,少见的产品哦……

网友:
还有这么小的电动螺丝刀,真小巧。

网友C:
好东西多少钱,就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多少钱,就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80几块,还可以

网友D:
优点明显,缺点也明显,
1、转速慢的,标称5N加的,空载基本300转以下,负载减半很正常,意味着一秒就2圈3圈,对于稍微长点的螺丝,折磨。。
2、这个转速快的,速度x3,意味着扭力/3,很可能1N的螺丝就打不动了,不太适合小螺丝,估计自攻丝打杉树都比较难,胶合板应该打不动,有条件测试下给大伙科普一下。
3、转速快,又不带无极,意味着不好控制,比如对准螺丝,难度就有点大,可能需要配合手动处理。很多工况转速高了容易掉螺丝或者打歪滑牙错牙,
4、里面结构不太清楚,我大胆猜这个单向离合设计不好(我猜是3钢柱、轴切3边实现的自锁),这种结构运转时会导致钢柱磨损,单向离合比较容易失效(博世12V也是这样的),你这高速的,理论寿命就更小,如果有后续可以告知大家。而传统6钢柱的设计,理论上可以不出现钢柱磨损(只磨底边不磨直径),当然即便精度有限达不到理论,耐久度也更好,且锁定响应更及时(钢柱作用位置直径更大,同样位移角度更小)

还是那句,适合工况的才是好工具。家用我更推荐低转速那款(注意扭力,建议基本打紧后切手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点明显,缺点也明显,
1、转速慢的,标称5N加的,空载基本300转以下,负载减半很正常,意味着一秒就2圈3 ...

因为扭力小,所以不会出现滑丝,滑牙,这个用来预紧很好,后面用手拧紧。官方说的手拧的扭矩最大10,主要是就像你说的拧长螺丝用,很多长螺丝松了之后就用这个几下就拧出来了,进去也是,拧不动就手拧

网友:
这个葫芦娃不错啊,挺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价格70多元我就买松下的了。

哪有70的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有70的松下。

Ok,你是对的。70块钱只能买二手。

网友:
电动螺丝刀快了没用,只会没劲儿和更难用。

网友:
1000转是电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