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cp 1025 激光打印机散热不好,如何改进散热?

楼主(2025-07-16):
这机器的打印速度太慢了,老是过热停止打印,要过好久才能打印

这个机器的加热定影部件好像在顶部,用什么办法可以改进散热呢

网友A:
惠普的激光打印机会出现散热不好?有没有可能是你的机子坏了  或者  是机子的工作环境恶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惠普的激光打印机会出现散热不好?有没有可能是你的机子坏了  或者  是机子的工作环境恶劣? ...

这个是老机器

网友:
加空调吧,不然环境温度不降下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看看哪里热,加个散热器上去,像电脑那种。不行加个风扇也好,起码缩短等待时间

网友:
加个风扇试试

网友B:
老机器彩色打印速度别妄想了,定影散热过快怕打印效果又不佳

网友:
5年前,办公室淘汰了一批打印机,我用50块的价格收了一台HP1011,老激光黑白机,耐用,就是噪音大,味道重,打印5分钟,滚烫一上午。给娃打作业一直用到疫情结束,带机器、加墨硒鼓好几瓶粉200块闲鱼出手了。后来换了兄弟1618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机器彩色打印速度别妄想了,定影散热过快怕打印效果又不佳

新机器散热快,打印速度也快么?

网友:
拆了外壳或者加风扇。

网友:
我也有一个hp激光彩打,打不了多少张就过热

网友:
侧面打孔加风扇,不过要是不能形成风道也是白搭

网友C:
打印慢是事实,使用十几年没有出现过过热的问题。

网友D:
是不是内部散热风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印慢是事实,使用十几年没有出现过过热的问题。

你的也是cp1025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内部散热风扇坏了

比较老的机器,这个机器内部好像没有散热风扇

网友:
这玩意就靠热来定型碳粉的。应该不是太热的缘故。可能是温度控制不是很好。

网友C:
HP1025,四色彩色打印机 没毛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HP1025,四色彩色打印机 没毛病呀

连续打印30页以上,你试过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续打印30页以上,你试过么?

我们打作业指导书没发现过要等散热哦! 反正开机自检咔咔咔等好久,换个硒鼓咔咔咔等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