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不摇头原因

楼主(2025-07-16):
上回说有电风扇转速慢,换上买的电容正常。

新的问题  按下摇头键,电风扇动一下然后关机了。

试一下遥控器也是同样的问题。

摇头电机有问题? 然后的摇头的那个连接杆去掉。

结果问题还依旧,  无解?主板按键串键?

网友:
估计摇头电机有问题,只要摇头电机加载,板子就保护了,

网友:
那再断开摇头电机一根线,再试一下。

网友A:
你这是遥控版的吧?应该是控制板的降压电容,红色那个CBB电容容量下降导致的,拆开看看吧

网友:
开了摇头功能,增加一路可控硅导通,需要更大电流,CBB电容容量不足无法提供更大电流就导致主控死机重启,重启默认是不开机的,所以算关机

楼主:
电阻电容降压,好像这个电容已经自己好像已经换过,这个质量也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遥控版的吧?应该是控制板的降压电容,红色那个CBB电容容量下降导致的,拆开看看吧 ...

我拆了看了,好像这个电容原先已经换过一次。

网友:
电容容量不足

网友:
是不是哪个摇头的小电机坏了

网友:
摇头电机直接通电试一下,220v的通电就能转,再检查电路板启动和停止过程直流电压有没有波动,可控硅有没有问题?

网友:
摇头电机单独供电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了看了,好像这个电容原先已经换过一次。

那就拆下来测试看看容量,或者直接换一个。

网友:
难道猪肝电容又不行了?

网友:
换过也可能又坏了

网友:
学习了,原来又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这种是否可以单独搞个电源模块进去给控制电路供电,能行的话应该寿命更长不过成本肯定高很多

网友:
又是电容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