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空调使用误区你懂多少?

楼主(2025-07-16):
懂太多有时候也焦虑
家里卧室分别有2台美的定频空调,现在重庆热火朝天,室内34°,一般睡觉设定27°,从34制冷到27需要连续运行2小时以上。
歪理1:空调设定温度月底,制冷越快,设定16°比26°快得多
歪理2:空调启动一次耗电2度,外出时间不超过2小时不要关空调

焦虑1:定频空调功率一定,只要不停机都是满功率运行,不纯在设定温度低制冷快的说法,反而设定温度低,半夜受得了?
焦虑2:定频压缩机启动费电不假,但是从电机学原理来说,压缩机启动电流一般为5-10倍额定电流,启动时间1-2秒,综合启动电量最高也就20秒运行时消耗的电量,启动耗电2度电根本不可能。
我学电的,基本常识略懂一二,而家里成年人了教又教不听,唉……

网友A:
2小时 太久了

几个空调  40分钟  能干到 27

网友B:
我一直27没调过,降温很快啊,还是18年的老科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27没调过,降温很快啊,还是18年的老科隆了

我的也是一个很多年前的定频空调,1.5匹,房间的面积在二十多平,从30多度降到27度感觉也就十几分钟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哪里需要2个小时?不过如果房间的面积大空调小的话,确实需要很长时间。

网友:
定频一天24小时  接近一小时1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小时 太久了

几个空调  40分钟  能干到 27

大1匹,15个平米吧,主要是房间太热,床坐上去都烫屁股,整个房间的热容要降下来需要时间

网友:
      幸亏中国九年义务教育知识量还比较大,箴言里说遇见自以为是的傻子,就说你说得对,把他培养成大傻子

网友:
的确定频空调一旦工作起来功率和设定的温度关系不大。不过如果冷机一次启动电量消耗20秒运行时的电量,中途停机在启动管路压力不一定平衡了,带压启动电流更大。还有频繁启动次数大部分取决于房间保温能力

网友:
很多在媒体上逼逼的专家在中学读的是文科...........

网友:
第一点并不完全不对。很多人习惯用自动风量,自动风量模式下,有大的温度差才能达到最大出风量

网友:
这还和墙体保温有关,我有一个西晒的房间下午室内墙体都是热的,晚上室内墙体会持续放热,这时打开空调要很长时间才能把室内温度降下来。
计划准备用室内墙体保温材料把这面墙做保温处理。
顶楼平顶也是一个道理,混凝土和砖头等建筑材料会蓄热。有条件最好做外墙保温。

网友:
风管机1小时3度电,愁人

网友:
一般都是先设置16度 最大风把温度降下来 然后27度 自动风 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