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改上网本声卡HP13G1

楼主(2025-07-16):
因为这个上网本音频芯片特殊NAU88L25YGB,和没驱动差不到,兼容的特殊驱动不完美,音质也非常差,只能听个响。闲鱼上花钱买的驱动试了好几个也没声音。不便携所以不想用外置蓝牙音箱,笔记本内置的这么好的喇叭不用太可惜了。
为了便携想内置一个蓝牙音频接收器喇叭输出接笔记本原装喇叭上,这样可以利用这个笔记本的B&O喇叭了,不喜欢蓝牙喇叭的各种语言提示,什么以链接以断开电压低什么的提示。

谷歌浏览器上网本,100多块钱闲鱼上买的,用不上蓝牙所以把蓝牙的USB线隔断引到了USB声卡上,USB声卡上接了笔记本的原装喇叭,焊接上了MIC,麦克风也能用了。声音质量明显提升。更重要的是方便。

网友A:
这么改是没啥毛病,但是挺浪费啊,用蓝牙耳机或者音响不行吗?再不行从USB口飞个HUB出来不行吗?

网友:
想法不错,发人深省

网友:
这技术太牛逼了

网友B:
这现成的蓝牙,用蓝牙音箱或者蓝牙耳机听方便的。

网友:
声卡是啥型号的,找个兼容的芯片给换掉行不行?

二○二五年七月十七日

网友:
直接用usb声卡不是更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现成的蓝牙,用蓝牙音箱或者蓝牙耳机听方便的。

便携本又不是台式机用外挂一个喇叭搁着不动地方了,上网本为的就是便携,一打开屏幕就能正常用方便携带就行。开机后蓝牙的音响还的点连接一下,走到那里再带着一对喇叭和外挂再接一个外接显卡没驱别了,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内置一个蓝牙音频接收器,输出改到笔记本喇叭上,一个本,可以一样便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改是没啥毛病,但是挺浪费啊,用蓝牙耳机或者音响不行吗?再不行从USB口飞个HUB出来不行吗? ...

一个方案是内置一个MINI蓝牙接收器,音频输出接到原笔记本喇叭上,一样便携还能用这个笔记本原装喇叭。不用再外挂一个喇叭了。

网友:
看看人家这思路,了不得

网友:
这个机器的声卡驱动后,效果已经很好了呀。除了休眠后要重新激活驱动。
难道你用的驱动版本还是不对,或者我是木耳朵?

网友:
驱动版本还是不对?

网友:
用蓝牙耳机或音响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