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个原厂车载前置摄像头,求解惑

楼主(2025-07-16):
一个长城车上的前置摄像头,今天去4S店保养车时我从一个坏保险杠上拿的,接线处壳子有伤,但是我打开后发现里面接头似乎没坏,奇怪的是接头是信号线那种同轴的,只有两根线,没有电源线,万能的网友们,它是怎么工作起来的,难道电源和信号传输用一根线,像电力猫那种把信号过滤出来?

网友A:
原厂的是走的LVDS信号  也有是USB的和AV信号的  屏蔽层是负极 一根正极一根信号  所以三根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的是走的LVDS信号  也有是USB的和AV信号的  屏蔽层是负极 一根正极一根信号  所以三根足够了 ...

一共就2根线,没有第三根线,屏蔽层已经算上了。

网友:
我也特别好奇 至今不甚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共就2根线,没有第三根线,屏蔽层已经算上了。

那就是GPS天线那种供电方式,正向供电反向载波

网友B:
皮接负极。芯线接正极需要两边串电感走直流,信号串电容。

网友:
屏蔽层是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皮接负极。芯线接正极需要两边串电感走直流,信号串电容。

谢谢科普

网友:
所以魏总说,长城的技术如果是世界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网友:
既然只有一根芯又没有无线通信,那只能供电和信号一同传输了。

网友:
看来车载的摄影头也是很有技术含量的啊

网友:
高大上,能是车规级嘛?

网友C:
“皮接负极。芯线接正极需要两边串电感走直流,信号串电容。”正解!
两边接电感,能让摄像头得到正常的工作电压,又不会让视频信号经由电源短路到地。两电容又能给视频信号提供正常的输出、输入通道。

网友:
导航的定位天线,收音机的有源信号放大器都是这中供电方式

网友:
mmxc接口吗,改耳机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皮接负极。芯线接正极需要两边串电感走直流,信号串电容。”正解!
两边接电感,能让摄像头得到正常的工 ...

解释的非常到位

网友:
它是一个摄像头?

网友:
原来汽车的摄像头只有两根线,又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