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壳宝BP101拆机&刷机变身家用超轻NAS

楼主(2025-07-17):
贝壳宝BP101,几年前的文件备份盒子,内置单2.5寸硬盘位,支持局域网、无线和远程共享备份,原官网已关闭,移动端apk已不能正常使用。

正面

背面

侧面,DC电源口x1、有线网口x1、USB口x1

电源适配器规格5V3A

已经废掉的贝壳宝apk,还是可以搜到盒子的,但仅限于搜到,别的任何事也做不了

从其侧面看,显然是没有视频输出端口的,想着再不济可能和某雷下载宝配置差不多会是晶晨的主控,那就开拆
去除底盖上的四颗固定螺丝,很轻易的就拆开了,简易的硬盘固定架,硬盘插头以及WiFi天线,这做工如此的潦草

取下小主板的四颗固定螺丝

拿出主板,上壳迷你散热片两块

主板的背面

主板的正面

万万没想到,它竟然连晶晨都不是,竟然是路由配置,MT7688an,16M+128M
主控MT7688an

ROM芯片25Q128JVSQ也就是16M

RAM芯片w971GG6KB-25也就是128M

百兆的网变

1转4的USBhub芯片GL850G

USB2.0转SATA芯片GL830

到此贝壳宝BP101所有细节已介绍完毕,其实就是MT7688an主控板接USBhub,转接USB转SATA的一体电路板。接下来让其变身一下,变身家用超轻NAS,发挥一点余热,
经过翻阅资料,MT7688an支持openwrt,其与MT7628固件可以通刷(恩山论坛也有其padavan固件及其它大神编译的openwrt固件,估计板型不同,可以刷,但似乎并不太适用),那就准备工具

Flash编程器和转接夹,几年前刷路由吃灰多时的工具

同时需要准备breed工具和breed-mt7688-reset38.bin文件(这两个breed官网可以下载到)、PandoraBox-ralink-mt7628-mt7628an-evb-squashfs-sysupgrade-r858-20150518.bin文件(openwrt中文网PandoraBox目录可以下载到)

工具连接电脑,读取夹夹于25Q128芯片上,贝壳宝BP101不上电,打开配套软件 ,工具会自动识别芯片型号与容量,首先备份原系统,好像也没啥用

读取完成后,点保存为X.bin,原系统已备份.接下来擦除FLASH,提示擦除完成后,点一下自动检测,显示正确以确定夹子与芯片连接正常

写入完成后,即可取下编程器及夹子,贝壳宝BP101用短点的网线与电脑连接,打开breed工具,电脑会自动连接板子

其会自动跳转到breed控制台界面

点击固件更新,选择常规固件,会出现弹窗,选择本地电脑上的openwrt固件PandoraBox-ralink-mt7628-mt7628an-evb-squashfs-sysupgrade-r858-20150518.bin点击上传,此过程会有进度提示,完成后,盒子上电,在浏览器输入192.168.1.1即可进入路由界面
这个主题是否有点熟悉,多年前贝尔rg100a的dream box固件默认主题Oxygen,当然这是联网后下载的,也可以选择其它主题

默认账户root,登陆密码为admin
系统总览及其它界面

此固件默认支持挂载FAT32和NTFS以及ext格式硬盘,这里挂的是NTFS格式硬盘

服务

设置局域网共享samba

设置FTP

其还可以安装NFS服务,具体自行研究 ,不再赘述
接下来设置IP地址为静态并关闭DHCP服务,具体根据自己的路由网段填写

设置完即可将其接入局域网,浏览器输入192.168.1.100即可进入,判断系统是否可以联网,点击网络诊断,如图可以pin通则系统已正确联网

修改软件源

点击更新列表,出现下图则软件源正常,这个系统虽小,但可以做很多事,比如挂载USB声卡改造为mpd播放器,对没错,就是音乐播放器,mms源的网络收音机,挂载USB摄像头做为简易监控等,具体自行研究。

其实单纯局域网共享和FTP服务,软件源这些可以用管它,并不影响的
设置一下LED指示灯,系统启动后常亮,读取硬盘内文件时闪烁

局域网共享

至此贝壳宝BP101的拆机&刷机变身家用超轻NAS已全部结束。

网友:
万万没想到

网友A:
竟然还用2015年的固件,直接刷Padavan呗,一直还在更新...

二○二五年七月十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用2015年的固件,直接刷Padavan呗,一直还在更新...

Padavan固件,在恩山找了两个,刷后可以运行,web页面感觉有点卡顿,就刷回2015年的固件了。在Padavan服务器上也翻着找过,大部分MT7620a、MT7620N、MT7621这些,至于MT7628an/MT7688an当时没找到。

网友:
路由器硬件,usb2.0转接,这速度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