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单D触发器跟IC转接板做迷你电子开关

楼主(2025-07-17):
先把背面的铜箔撕掉,防止短路
D触发器跟MOS管都先焊接一个脚,以便校正位置

焊接其余引脚

把两个地线接在一起

焊接贴片电阻

焊接直插电阻

电阻引脚接到触发器1脚

焊接轻触开关

接个灯,准备测试

上电

按一下开关,灯亮,松开保持

再按一下开关,灯灭,松开保持

电路图

楼主:
5V供电时,待机0.2μA。

网友:
不错的小制作

网友:
电路还需要改进一下,缺少防抖功能

网友A:
之前用mos管做过,基本0功耗

网友B:
楼主可以尝试下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mos管做过,基本0功耗

电路很巧妙状态也算稳定,长按是保持原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mos管做过,基本0功耗

这个电路有点像我之前拆的飞科剃须刀跟桌面吸尘器,这种电路确实待机时间超长,只有工作时才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尝试下这个.

这个更简洁,几个月前在淘宝刷到过这种芯片,就是那个运费都很贵,后来就没买。

网友:
这板子是淘宝买的吗

网友:
是个方法,但“复杂”了点。我常用下面这种电路,TTP223模块是现成的,可触摸也可按钮控制,性能很好。

网友C:
关闭时的静态电流是多少,太大了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闭时的静态电流是多少,太大了就没有意义了。

5V供电时,关机0.2uA

网友:
还是用专用开关芯片好做,外围更简单

网友:
实用的制作,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5V供电时,关机0.2uA

看起来应该是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应该是还是不错的

是的,稳定,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