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古老的一拖十usb线束

楼主(2025-07-17):
古老的一拖十线束,有一半的接口还能用,有一半就是摆设
来个全身

能用的5个

摆设的5个,五花八门稀奇古怪的接口

楼主:
对不起俺只是手贱

网友A:
这就是各个手机厂家自立充电接口,不是统一的,所以产生了这么多接口的充电头,五花八门;这个还好,如果是几千个厂家,那要一拖几千个头子了;还好现在都用TYPE-C,以后不需要再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各个手机厂家自立充电接口,不是统一的,所以产生了这么多接口的充电头,五花八门;这个还好,如果是 ...

Typec 也是有终结的一天。。。
到时候换接口还是得换。。。

网友B:
接口标准太多了,type-c现在基本统一了

网友:
以前的手机充电接口不统一

网友:
这就是统一接口带来的成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口标准太多了,type-c现在基本统一了

外形统一了,充电协议不统一

网友:
当时制作这个线材的厂家基本没有高规格版本,要是卷一卷质量可能还能用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口标准太多了,type-c现在基本统一了

但协议还同统一

网友:
看到了熟悉的索尼爱立信手机接口,当年就用的索尼爱立信手机

网友:
这种的可靠性不如那个转接头

网友:
标准统一了,就不用那么多的头头。

网友:
还是买新的吧。

网友:
各种接口都有啦!!!

网友:
这个还有USB3.1接口
所以不算很古老

网友:
这个应急的时候 很有用

网友:
曾经因为用错了线,损坏了一台相机。当年买过一台尼康小相机,找不到原装数据线,用一根一模一样的USB线联电脑,结果相机坏了,也没好意思保修。

网友:
你那五个所谓摆设看不清,但不出意外的话这里有苹果,三星,lg的老接口,你这一条线就是一部手机发展史

网友:
这个挺好,可以各种USB口互通~它们之间是直接焊在一起的吧?不能同时连几个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