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启动电容接口端子断裂有好的修复办法吗?

楼主(2025-07-17):
启动电容接口端子由于锈蚀,拔出过程中导致端子根部断裂了,想问问有好的办法修复吗?虽然也便宜但是还要等几天不能用,特想问问有没有好办法能处理

网友A:
钻个小孔 拧个小自攻螺丝上去,临时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个小孔 拧个小自攻螺丝上去,临时固定

只有3-4mm,高度只有5mm左右,钻孔比较难呀

网友:
用小刀小心将绝缘护套切除,多漏出部分接线柱,想办法小心接线。

网友B:
这个铆钉估计也焊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铆钉估计也焊不上

太难了,所以发帖问问,有没有大神有好的办法

网友C:
铝的好钻,用φ1-2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的好钻,用φ1-2钻头

铁的材质

网友:
用点焊机,焊镍带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难了,所以发帖问问,有没有大神有好的办法

找个这样的接线柱凑合一下

网友:
去外卖修家电空调的地方买一颗...

二○二五年七月十七日

网友:
如果材质是铁的,就焊上去吧

网友:
用修复术时间找修空调店买个来的快,只是这大热天的价格肯定坑

网友:
胶皮套拔下来看看有没有吐出来的长度?拧接线柱。

网友:
只有换新才放心

网友:
铁的就焊锡焊上

网友:
那就用点焊机吧

网友:
电容你怕啥,充满电。上石墨焊接

网友:
在新的没到手前,为啥要手痒先拔下来

网友:
茬口打磨干净,上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