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防儿童老人走失的胸针定位器好用吗?电池老是充电麻烦

楼主(2025-07-17):
如图,主要是,说是通过附近手机上报位置,有几分钟延迟。到底能不能行呢?还有,儿童老人如果抵触,能放到衣服隐蔽处吗?如内衣衣角,还得不被儿童老人自己发现。电池老是充电麻烦

网友A:
有手机还搞个这玩意。

网友:
摩米士BR10
装纽扣电池
可以挂钥匙扣/装书包里/口袋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手机还搞个这玩意。

孩子老人不拿手机丢了,暂办?

网友B:
好像苹果之前搞过这种防丢器,确实是通过附近别人的苹果手机网络上传信息。

网友:
绝对没有电话手表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苹果之前搞过这种防丢器,确实是通过附近别人的苹果手机网络上传信息。 ...

楼主发的就是AirTag的替代品,苹果的太贵了

网友:
苹果有一款这种功能的小玩意,只要旁边有开机的苹果手机,就能借其上报位置信息。上个月一辆自行车走物流到外地,能不时看到定位

网友:
没办法,体积小隐蔽电池就小续航差

网友C:
仅限于能用,大概知道在哪儿。
刷新率,全靠运气。几个小时没有上报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仅限于能用,大概知道在哪儿。
刷新率,全靠运气。几个小时没有上报也正常。 ...

问题是,也没有好用的别的替代啊

网友D:
应该转变思路,小了肯定续航差。
所以要大而不沉,比如定制成小孩和老人接受的魔术贴臂章或者胸章,卡通或者社团标志等。
我也用过很多,其实手表最实用,其次是腰带,因为这俩肯定不会顺手洗了。其他的都可能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洗了。
补充一下,我是民用级别,不在乎隐蔽性。要是特殊用途还是隐蔽性要第一位,电池小了也容易过安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转变思路,小了肯定续航差。
所以要大而不沉,比如定制成小孩和老人接受的魔术贴臂章或者胸章,卡通或 ...

孩子不带手表和腰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孩子不带手表和腰带。

小朋友多大,是否能沟通说服。不然其他定位器价钱都要几千了,实在不行你试试网红定位器MAKE1便宜一点,这种个头大小的定位器小朋友能否接受。最好买微光充电之类的,不然万一电池饿了,换一个电池就相当于买一个儿童手表。功能性也比儿童手表差远了。

网友D:
感觉小孩和老人需要有知情权,这样也是保护设备不被意外损坏,偷偷放置违背社会公俗。
参考信鸽定位和猎犬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朋友多大,是否能沟通说服。不然其他定位器价钱都要几千了,实在不行你试试网红定位器MAKE1便宜一点, ...

精神病,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小孩和老人需要有知情权,这样也是保护设备不被意外损坏,偷偷放置违背社会公俗。
参考信鸽定位和猎犬 ...

网友D:
那就只能偷偷放了,一个月充一次电。
老人好沟通,小孩确实难沟通。其实也能让大夫和他沟通有时比家人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只能偷偷放了,一个月充一次电。
老人好沟通,小孩确实难沟通。其实也能让大夫和他沟通有时比家人管用 ...

严重的,没法沟通。不是怕他迷路,是怕他出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只能偷偷放了,一个月充一次电。
老人好沟通,小孩确实难沟通。其实也能让大夫和他沟通有时比家人管用 ...

已经试过了。不好用。退了。完全不行。没有手机蓝牙可供你上传位置信息。没有几个人闲着没事开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