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SONY老式移动硬盘拆解原来是麦克3.0头子虚焊导致接触不良。

楼主(2025-07-17):
SONY老式移动硬盘拆解原来是麦克3.0头子虚焊导致接触不良。

外形像充电宝。

固定螺丝藏在脚垫下。

用硬物顶住,将内脏推出来。

拆下电路板检查,发现确实有虚焊迹象。

两个都有虚焊。

焊油加锡后。

然后就好了。

获饭一顿。

网友:
座子设计强度不够?

网友:
这地方虚焊

网友:
换个c口的驱动板,这个口的线我都丿了

网友:
大法还有这产品

网友:
USB接口长时间使用也容易出现脱焊的问题

网友:
大法也虚焊?可以的~

网友:
还是铝合金的盒子

网友:
我有块纽曼的500G,USB3.0接口处也是有问题,久不久得用手顶住才能正常识别。
不想自己维修了,打算重新买个盒子来装配,顺便清理一下笔记本,不然空间不够了。。

网友:
大牌货工艺居然也虚焊,看来都得提防。

网友:
骚尼应该是没有这个产品的,硬盘盒子都是贴牌货。

网友:
现在很少用这,我还有个1T的盘哩,吃灰

网友:
座子周围再用AB胶固定一下更结实

网友:
客户搞数据恢复就挣大发了。

网友A:
大法还有这产品???

网友:
这得有二十年历史了吧

网友:
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没舍得拆开看(正常工作)!多谢科普!感觉做工还不错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法还有这产品???

大法没这产品,别说大法小米都不做

网友:
做工精致的移动硬盘盒。

网友:
座子引脚虚焊是最难发现的,而且有时候会丢数据,我以前有一个就试过备份word文件,电脑上的原文件还不小心删了,想着移动硬盘里还有,于是想复制过来,复制过来没事,打开就弹报警框,点了就出来一堆乱码,搞得头大.最后用硬盘恢复软件才把文件找回来,算不幸中的万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