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弟对 U盘产生的突然识别,造成这种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原因?

楼主:
如:前几天写了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33922-1-1.html

2个好好的U盘,突然发病了,但是重新开卡之后,又能 用了

说明,主控是好的,颗粒也是好的

但为什么 u盘插上去,一个是:双击我的电脑卡死(因为explorer 在读这个u盘),包括 diskgenius 都读不动,形成卡死现象

另外一个,有盘符,双击盘符,提示要格式化,实际上是个 空的,就是母鸡下一个鸡蛋,外面一个蛋壳,里面没有蛋液

造成这样的问题,本质是 u盘的什么区域出问题了?

u盘分区表?那不对啊,分区表,我们可以重建啊,可以重新格式化啊

u盘的 eeprom 固件区出问题了?那说明,这个 u盘固件区 设计的时候,就不把稳啊,业界第一的 三星 ssd 断电、突然重启,死机都没有问题,不会丢数据

偏偏一个 脑容量不够,设计的u盘厂家,对这乙块区域设计的 冗余理念完全是不够的,设计出来的产品,根本不能应对实际的工业环境

当然了,这是我狭隘的理解,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呢?

真正懂这一块专家,说乙说呢~

特别是 HDD 硬盘,固件区,似乎老出问题,好像就是故意设计的有问题,怕你一个 存储用 20年

最后补充

我的第二个u盘,最后一次考入  十几GB数据,有8年没插过这个u盘了,前2天,完美无瑕的全部倒出数据。

u盘要通电保养数据,好像是无稽之谈。

楼主:
是 第三个 好 U盘

2018年,年初存入的数据之后,就放在抽屉里尘封了,直到 2025年7月xx日,再通电,u盘里面的 20GB 不到数据,全部完美无瑕 copy 到 SSD 里面了

这都 7.5年 都没有通电了,数据不也妥妥的

网友:
这个要看厂家的颗粒,主控方案,固件优化,以及自身电脑的适配,储存环境,都有多种的情况。设计优化比较经典的优盘,确实耐用,故障率低,
现在优盘设计门槛低了,有国产主控方案,保修期内,几乎都是只换不修,  优盘有价,数据无价,还是要勤备份

网友A:
就是掉固件了嘛,U盘固件在颗粒里面存着,长时间不通电浮栅晶体管就有可能漏电,U盘主控规模又不大,颗粒质量参差不齐,各家主控厂商固件调校也不一样(有的厂家会好几份备份固件在不同的颗粒里面有的就不是),漏电少还能勉强纠个错,漏电太多了就没法纠正了,漏到固件区就是掉固件,漏到数据区就是数据丢失了

网友:
U盘跟固态硬盘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固件区出问题就会卡死,HDD有专门的固件区,U盘不知道有没有,不太懂

网友B:
有些颗粒会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颗粒会漏电

SK HYNIX:你直接抱我身份证得了

网友:
这个问题啊    有点复杂啊

数据丢死   还是  颗粒的问题

网友:
可能内存颗粒有坏道了

网友:
可能固件的地方漏电了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有些不通电确实会丢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掉固件了嘛,U盘固件在颗粒里面存着,长时间不通电浮栅晶体管就有可能漏电,U盘主控规模又不大,颗粒质 ...

在读写速度上要保守一点,这样U盘才稳定,我只看好慧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