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印量大,连续打印,纸张会出竖条,慢慢打印不会有竖条,为何会这样?

楼主(2025-07-17):
惠普 CP1025彩色激光打印机

如果说硒鼓坏了,慢慢打印,是否也应该出竖条?

为何慢慢打印就正常,连续打印会出竖条?

网友A:
说什么都是空的,拆机先观察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什么都是空的,拆机先观察下。

温度上去,就会去竖线,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硒鼓侧漏,清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硒鼓侧漏,清洁一下

cp1025 粉盒和硒鼓分离的,漏粉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上去,就会去竖线,这是什么原因?

所以说拆开,先看看各各配件的情况。

网友:
就是硒鼓问题,不信你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cp1025 粉盒和硒鼓分离的,漏粉是什么意思?

硒鼓出问题的话啥都会发生,还是拆开检查清理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