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忘了品牌的电动牙刷

楼主(2025-07-17):
网购的一个很不错的电动牙刷,用了将近一年牙刷芯断了,这个已经是遇到的第三个出现这个问题的牙刷,以前都是用无油粘和剂和铸工胶粘的,但是用不了几天就又断开,应该是受力点受力太集中又是塑料的承受不了刷牙时的用力,看来又得换新了,如果是厂家可以考虑加强牙刷芯强度材料的办法解决

网友:
这玩意的防水性能如何啊,毕竟是长期在潮湿环境下使用。14500好评啊。。。比镍铬或者镍氢适用性更广

网友:
这小玩具扔了吧,换个飞利浦真正的电动牙刷。

网友:
大厂这个芯一般是金属的吧

网友:
我也有好几个电动牙刷,用不习惯,而且质量又好又坏,问下能改造成什么?

网友:
两边钻孔塞个芯轴进去再粘才有强度

网友:
正好可以换新的牙 刷了

网友:
可拆卸14500好评

网友:
居然是可拆卸锂电,其它不坏换个电池长久续命啊啊啊~~~ 其它感觉大多是焊接上去的

网友:
不知道电动牙刷怎么定义的,反正我之前飞过一个,就是个马达带个偏心轮,然后刷牙的时候就是单纯的振动,振动传递到刷头还不是很强的样子,感觉没什么用后面都不用了

网友:
外观做的挺精致,14500才500mAh,没虚标

网友:
电动牙刷没用过,好像有单纯振动的,效果如何不知道,感觉有点鸡肋。

网友:
电动牙刷飞利浦首选

网友:
偏心轮加电机,昨那儿都用?

网友:
偏心轮吗?这种技术好像比较落后了

网友:
计划性报废,,谢谢分享

网友:
电动牙刷拆开这么简单。

网友:
那儿断是你要改使用习惯啦,电动牙刷不能用力压,太用力把它压紧就失去震动空间,让毛头无法晃动而失去效果。另外这利偏心轮的玩具牙刷还是丢掉吧,50元左右可以买到真正的磁悬的了。

网友:
我用的黎美电动牙刷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