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音频线,用几平方的铜线比较好?

楼主(2025-07-17):
大牌的音频线贵,
自己买点铜线,diy音频线是否比较便宜

音频线的阻抗是否越小越好?
用几平方的铜线diy音频线比较好呢

网友:
音响线是音响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绝缘材料有分布电容会音响频率,  所以要用专门的音响线   自己DIY的话  油浸线比较好玩

网友A:
平行多股纯铜线,2.5平走100W的输出问题不大,主要还是音箱体质和耳朵的差异.

网友B:
推荐八类线比较合适。

网友:
据说用纯银线2.5平方毫米就足够了!

网友:
看你用多少瓦的音箱,功率越大要求线越粗。

网友C:
4平方硅胶线做的,感觉还好

网友:
都是透明平行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4平方硅胶线做的,感觉还好

你的音频线有几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八类线比较合适。

八类网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行多股纯铜线,2.5平走100W的输出问题不大,主要还是音箱体质和耳朵的差异.

100w输出,你说的是供电么?

音频线一般只走信号,信号没有100瓦?

网友:
音频线对功率要求并不会太高,接大功率喇叭另外,0.5平对应50W,问题不大,一般家用不会超过30W,毕竟要扰民,讲真,单元楼里10W的喇叭功率全开已经很扰民了。
音频线的关键在于屏蔽,环境电磁干扰多,高类别网线的屏蔽其实正适合音频线的需要。
优质的音频线都是自带屏蔽的。

网友:
  据说音频线用多股线电流在不同股之间跳跃会产生杂音干扰,单股线有趋肤效应,所以要用利兹线,几块钱的耳机线芯都用的利兹线了,本来成本增加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音频线有几米?

大概2.5米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w输出,你说的是供电么?

音频线一般只走信号,信号没有100瓦?

额,你说的是音频信号线不是音频音箱线? 信号线主要是屏蔽不用论平,纯铜平行双股屏蔽线就行,线缆阻抗都不必计较,不是Ghz的RF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你说的是音频信号线不是音频音箱线? 信号线主要是屏蔽不用论平,纯铜平行双股屏蔽线就行,线缆阻抗都不 ...

5米的信号线,还是要看平方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5米的信号线,还是要看平方数?

考虑下有线电视的电缆,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下有线电视的电缆,废物利用...

有线电视的电缆可以作为音频线么?

网友:
几平方?半平方都用不了,那最少是3~5吨了,没有吊车会压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