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求YS9082HC +29F64B2ALCTH2(B17A)开卡工具

楼主:
求开卡工具,找了好几个,都是提示写表失败,或是4K读写性能异常

YS9082HC+三片9F64B2ALCTH2(B17A)
ID 89C40832A600

网友:
B17的都可以试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6939-1-1.html

网友:
8817,写表失败,校验8817类表示失败。,1、请根据提示尝试替换掉错误的CE

硬件问题,换闪存或者挑CE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