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暴力风扇奇怪问题

楼主(2025-07-17):
前几天发现我的暴力风扇 不通电了 发现是保护板 保护了不通电  初步判断保护板有问题
因为测试了电机电调好使    购买保护板之后发现还是保护 又换的 开关小班还是 一样

单独测试  电池 电调 电机 保护板    开关小板(用的可调电源供电) 都没问题
只要是不加开关小板 这套东西就能用
电池 电压 内置 没问题 量过了
懵bi中

网友:
这个风扇看起来非常暴力啊3s啊?

网友:
排除法,哪里坏了换哪里,这一次,把风扇换了,绝对没问题!

网友:
开关小板漏电,保护了

网友:
开关小板压降大了,查查大电流路径的原件有不良的

网友:
哪里短路了

网友:
只要是不加开关小板 这套东西就能用     是不是说明开关小板有问题

网友:
弄个新的开关小板再试试

网友:
看起来锁定了

网友:
哥们,电调看起来很扎实啊,电池3s,这是真暴力啊,是不是超过保护板电流上限,保护了

网友:
看来还是开关小板的问题。

网友:
电机启动电流太大,配的保护板会过流切断。或者调速电阻接触不良,会突然加速导致保护。无刷驱动三相桥短路。

网友:
是不是开关小板接线方法没对,好像输入没接。

网友:
改可拆卸的吧,mos开关管一直通电会造成漏电。我用21700坏4节了。跳过保护板直接电调试试

网友:
暴力风扇,能像芭蕉扇一样把我们论坛的猴哥扇老远吗

网友:
难道开关小板烧了

网友:
电池到开关之间的线短点或者加粗试试。